[维修] 起动打火不着,老菲亚特更换点火线圈

楼主(2022-06-16):
最近破车打火,经常一把打不着,一直懒得理。前些天,启动了n多次才打着。想着高压包差不多到寿命了,也工作十万公里了

DONEN 栋能科技点火线圈,拼夕夕领完券44一个,一共花了88。南京菲亚特的零件特别少

开干,拆掉面板

拔掉缸线,事先标记好

拆下,用的内六角螺丝

拔掉低压线的航空插头,标记

旧高压包是冠军的

发动机盖板支架,固定在高压包上

发动机盖板,洗干净,这车是2003年6月买的,今年已经19年了

安装好,一开始我忘记支架了,又后来补装的

插好缸线,吊牌调了一下角度。我怕和电线接触,时间长了震动磨穿电线

试车,发动机一打就着,非常有劲,安上盖板

网友A:
这老货  全进口件  ……

网友:
昨天刚换完个捷达的点火线圈,原来车厂配套的是北方电气的,市场上的一汽四环八达的买不到了,直接换的ngk的u2003

网友:
没想到两个高压包

网友:
现在还在开,真好。我的1.3EDX的开了17万公里,15年换车了。

网友:
还能买到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老货  全进口件  ……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产货了

网友:
这线标弄得绝对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花塞看看 ……

刚换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老货  全进口件  ……

差不多,相当多进口件,点烟器都是意大利产的。2005年后的国产件就多了

网友:
当年也看过这款车

网友:
直接一步到位换电车算了

网友B:
半年一检不麻烦?尾气合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年一检不麻烦?尾气合格吗?

尾气NO稍微有点高,找黄牛100,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年一检不麻烦?尾气合格吗?

我们这验车挺快的,一小时就行

网友C:
自己开的现代瑞纳 2017的,某天晚上开着半路就熄火了,然后就打不着,叫了拖车去修理厂,第二天取车,200块,写着点火线圈问题,估计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年一检不麻烦?尾气合格吗?

是一年2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开的现代瑞纳 2017的,某天晚上开着半路就熄火了,然后就打不着,叫了拖车去修理厂,第二天取车,200块 ...

最少2个包,坏一个,理应着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