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球兰花开

楼主(2022-06-16):
每年温暖湿润的季节,球兰就开始绽放了,就像如约而至的老朋友。
这盆球兰是五年前河北的花友分享的小苗,现在已经长了满满一大盆还爬到防盗栏外去了。
每到徬晚,阳台上弥漫了球兰花朵的清香。

网友:
真漂亮,只是看着像假花!特不真实!

网友:
这花不错。楼主养的好

这花漂亮得像个球!

网友:
真漂亮,看个球

网友:
真漂亮,不这么标准的圆球!

网友:
银斑球兰,我也有种,好养活,花上有蜜,容易招蚂蚁

网友:
这个花球真漂亮

网友:
这花没见过,好看,不知道大概有多大

网友:
球兰花很好看。

网友:
真的很象个球

网友(2022-07-24):
银斑球兰

这种植物名叫“银斑球兰”,萝藦科、球兰属多年生常绿灌木状藤本,是球兰家族里的优秀品种,很多球兰爱好者家中必养品种之一,地位相当于微月里的果汁阳台,普及却不普通,集多种优点于一身,是极好的室内装饰植物,原产于亚洲东南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现世界各地广泛栽培,对新手花友尤其友好。

株型美观

银斑球兰属于藤本植物,攀爬能力很强,有依附物就能自己攀援,长势旺盛,地栽能长到三四米高,分枝性极好,不用人工打顶就能自己长出许多分枝条,枝条比较长,耐修剪,株型紧凑圆润,可塑性强,常做垂吊盆栽,悬挂起来,株型会变得跟瀑布一般,或者搭个花架子,盘成花柱形态,很有立体感。对花盆要求不高,口径大于20cm、深度大于15cm的花盆就绰绰有余了,盆栽高度可以控制在50公分以内,室内养也不会占据太多空间。

花叶俱美

银斑球兰,因叶子上有银色的斑点而得名,其叶片肥厚,肉质,属于多肉植物,偏椭圆的长卵形,深绿色,一年到头都是绿油油的,冬季也不掉叶子,总是生机勃勃的模样,就算不开花,也是比绿萝、吊兰优秀的观叶绿植。其花朵就更好看了,和多数球兰一样,聚伞花序状,单花梗同时开出许多小花,合围成圆球形状,状如绣球,十分圆润,小花有白色、粉色、红色等,像人工雕刻的玉石一般,晶莹剔透,亮晶晶的,很有特色,让人一眼就会被吸引。

香气四溢

球兰本身就是知名的芳香植物,以花香好闻著称。而银斑球兰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仅观赏价值高,花香更好闻,花开之时,会散发一种类似于茉莉花的清香,又似朱古力的奶油香,浓而不浊,清香四溢,在室内养开花时,整个屋子都会弥漫着这种味道,香飘满屋,芬芳馥郁,既能观赏,还能有效清新净化空气,一举多得。

开花给力

银斑球兰还是球兰家族里最会开花的系列品种之一,有些品种养几年都不会开花,这个品种是从小苗开始就有花苞了,在自然环境下花期是春末到深秋,在室内种植的,因为没有明显的冬季,一年四季都会开花,每年反复开很多次,而且花量丰富,经常开满一树,密密麻麻的花朵挂在枝头上,十分壮观,网络上流传的许多球兰爆花的图片,基本都是银斑球兰这个品种。

三色 绿叶 星斑 苏奈 绿宝石球兰垂吊攀援绣球花盆栽绿植四季常青
淘宝
¥19.9
购买

开花秘诀:小盆养、薄肥勤施、散光照

对于有些花友反馈自家球兰怎么养也不开花的情况,笔者有几点建议(所有球兰品种都适用),大家可以参考下:

第一,养球兰切忌大盆小苗。球兰是藤本花卉,根系发达,如果正在空间足够大,它会优先选择生长(占据更多生存空间),从而会暂时“忘”了开花,这也是很多花友家球兰不开花的首要原因,大大的花盆,长势茂盛,却不开花。如果是小盆,根系一下子长满了,它就会想着开花(传播后代)了。

封闭阳台也能养

第二,适当的光照。球兰是耐阴喜散光的植物,在原产地常年没有直射光,只有斑驳的散光照,家庭种植的也要模拟这种环境,即,摆放在靠近光源的地方,不要直接暴露在阳光下,能有散光照就行了,比如窗户、阳台等,有早晚光照就足够,暴晒反而会导致黄叶。

第三,合理地施肥。以上两点都最好了,球兰还是不开花,那说明是养分不足,这个时候就要给它施点肥料,以含磷钾的复合肥为佳,兑水冲淡后再浇,春秋两季每个月2~3次,夏季和冬季一个月1次。

好养易打理

当然,培养基质也比较重要,虽然球兰很耐贫瘠,园土都能养,但是花盆养的最好选择珍珠岩、腐殖土、黑土等养分较高的园艺土壤,这类泥土疏松、肥沃、排水性好,对植物根系生长很有利,而且能保证至少两年不用换盆换土。

做好以上几点,球兰的日常养护打理,无非就是浇浇水而已,土干了再浇,不干就不用管,这植物很耐旱的,大约一周浇水一次就足够。它是多年生植物,一次种植,能观赏多年,对空气流通度、空气湿度要求不高,封闭的室内养也没问题,缺点只是不耐寒,低于10摄氏度最好搬回家里去,北方花友冬季入室即可,家里还缺观赏绿植的花友可以试试

网友:
球兰很漂亮,花期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