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萤石摄像头云台出问题了,怎么修?

楼主(2022-06-16):
摄像头垂直向上可以105°,垂直向下可以15°,
现在的问题是,向下可以15°,向上好像只能80°,这是怎么了?
如何修好这个摄像头呢

网友:
手工辅助一下

网友:
应该是限位问题机械故障 或者是软件的限位预置点变了

网友:
用油润华一下,可能卡住了

网友:
关机重启,解决60%问题

网友A:
你这还好,应该只是卡住了,我的小蚁摄像头彻底不会上下了

网友:
机械转动齿轮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还好,应该只是卡住了,我的小蚁摄像头彻底不会上下了

蚁摄像头彻底不会上下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启 不行 拆 查齿轮 限位开关  都完事 ,再看软件设置预置点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蚁摄像头彻底不会上下了是什么原因?

估计电机电路翘了,现在发现左右也不会动了,彻底成为一个无云台摄像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还好,应该只是卡住了,我的小蚁摄像头彻底不会上下了

为什么会卡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