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冬天把中网挡上,空调热风会出的快一点吗

楼主(2022-06-16):
冬天把中网挡上,空调热风会出的快一点吗

网友:
我冬天就这么干.

网友A:
不能 冷车时候是小循环 节温器不开启 到温度后节温器开启 节温器开启前水箱不参与散热

网友:
夏天别忘了拿下来

网友B:
车正常,不用。0度,着车2分钟开始走,开出500米已经有温度了,1公里就蛮暖和了,表上60度多,只是到水温中线会慢一点。还有台福克斯,要开出3公里才热,节温好像没了,因为着车水箱一起热

网友:
只要节温器没坏,不用这样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正常,不用。0度,着车2分钟开始走,开出500米已经有温度了,1公里就蛮暖和了,表上60度多,只是到水温中 ...

你怎么知道着车水箱一起热的,用手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冷车时候是小循环 节温器不开启 到温度后节温器开启 节温器开启前水箱不参与散热 ...

其实3,5,6楼的兄弟没考虑到冬天的冷空气不只是吹到水箱,还会吹到整个发动机舱,造成发动机热量散失,进而导致升温慢。

网友:
现在是夏天? 冬天我用胶带把中网进气口粘了一部分,有效果。

网友:
会升温更快,适合北方寒冷地区这么操作

网友:
不会,当你不挡纸片热风出来的时候,大水箱一点温度都没有,所以挡了也白挡

网友:
节温器不坏,挡不挡没区别。

网友:
会,但是注意一到春天,就拿掉,容易开锅

网友:
以前老解放冬天都包一层棉

网友:
有用,但是没必要
不支持折腾

网友C:
二年前试过,没用。
坐标:山东。用纸壳把水箱完全挡住,发动机下面有护板,冬天早晨6点送孩子上学,无论是水温表还是暖风均无改善,于是放弃。
暖风热地快慢取决于节温器开关的时机,冬天机体散热太快,挡这点东西没用,除非用被子把发动机包起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年前试过,没用。
坐标:山东。用纸壳把水箱完全挡住,发动机下面有护板,冬天早晨6点送孩子上学,无论是 ...

不是挡水箱,你要把中网挡住,阻隔冷空气进入发动机舱。

网友:
这啥问题啊,南半球么?
现在有的车有电控中网。

实际上只要节温器正常,是没有影响了,水温就那么快上了。
一般来说自吸车子怠速三分钟就出发,给油门温度上来的快。

涡轮车子现在厂家国六的车子自动轰油门五分钟的,点着赶紧上路跑,噪音大邻居会投诉的。

网友:
不会。好像防冻液在大循环和小循环。

网友:
有节温器的没用,冷车节温器关闭,冷却液只经过小循环,没到散热器去,节温器打开了说明温度上来了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