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液晶电视LG 42LE8600-CA左侧1/3处黑屏电路故障

楼主(2022-06-16):
一、故障现象:
开机后屏幕左侧1/3处部份不亮,右侧2/3有噪点图像,有伴音。见下图:

二、故障机拆卸:
1、后面板连接螺钉17个拆除,见下图:

2、各部份组件:有主板、电源板、恒流源主板和恒流源副板组成,见下图:

各板具体型号如下:
主板:EAX6176780(12),见下图:

电源板:LGP4247-10 IOP,见下图:

恒流源主板:3PHGC10004A-R LGIT PCLF-L910A,给屏幕中、右侧LED灯组供电,见下图:

恒流源副板:3PHGC20002A-R LGIT PCLF-910B,给屏幕左侧LED灯组供电,见下图:

三、故障分析:
根据通过对各板的目测观察,恒流源副板CN104、CN105扁平薄膜电缆连接到IOP 42 inch Slave Extension Board薄膜连接插座CN21、CN22上,CN21连接CN27、CN28、CN29、CN30,给LG液晶电视屏1/3处的上半部份LED灯组供电,CN22连接CN23、CN24、CN25、CN26,给LG液晶电视屏的1/处的下半部份LED灯组供电。

依据本电视各板特点,采用将恒流源驱动主板的薄膜电缆CN2分别接到CN21、CN22的连接插座上,通电后,电视屏幕的左上、左下1/3处的屏幕均可点亮,说明此电视背板LED灯珠均是好的,不用拆卸屏幕,更换灯组。

四、故障排除:
通过网上查找,购买到恒流源驱动副板,更换后,通电,液晶电视恢复正常。见下图:

网友:
LG背光驱动够复杂!

网友:
这个电视一看这么多块板,每块还这么大,就知道是个好电视,恭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