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网络机芯HZ2030S 电源接错冒烟了

楼主(2022-06-16):
电源接错冒烟  电源接到网口了  应该是网络芯片冒烟了报废了 哪位大神能修好吗?

网友:
检查电源IC吧,一般这种都有一个供电IC负责各路电压,运气好只烧这个IC还有机会

网友:
这也没坏啊,

网友:
没看到明显损坏的元件呢?先测量一下,多数是DC-DC芯片挂了。

网友:
查电源部分,保险啥的。怎么接错的电源,正负极接错还是电压高了?

网友:
一般摄像头都有TVS保护,你量一下输入正负极是不是有短路,要是没TVS 那就完蛋了,可能多半挂掉了

网友:
查查说不定坏的不严重

网友:
先仔细找找看哪里烧了

网友:
发给大神们,让他们给你修

网友:
完了,芭比Q了

网友:
看下供电多少,来个可调电压表看看电流,看有没有大电流,有熏点松下大法,没有就万用表一步一步来。

楼主:
电源接到网口了  应该是网络芯片冒烟了

网友:
大华的售后服务还是很好的,发到售后,收费很合理的,有一次新摄像头安装时掉地上玻璃镜片摔坏了也免费保修了

楼主:
这东西不到一百块 发过去估计划不来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1082
这个是我拆的 VK-S858EN 日立23倍全功能一体化摄像机机芯   ,和你这个外形看起来很像。不带内存卡,不能网络连接。 想改微距 无从下手

网友(2023-02-09):
电源接到网口? 是phy那个座子么?冒烟的是不是grouptek那个器件?
如果是的话那问题不大最多是网络变压器坏了换一个就好。
ps:这个机芯怎么看着像我当年做的项目。。。

网友(2023-05-31):
你好,接插件的接口定义可以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