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OP空间和开卡大小

楼主(2022-06-16):
大佬们,一直有个疑问:
1. 假入我有块硬盘,4贴256G,开卡可以开成1024G,但是如果我开成960G,那没开出来的64G会作为备用块吗?当出现坏块能自动替换吗?
2. OP空间:1024G,我开960G,然后又设置了5%的OP空间,那容量又会进一步变小,那OP空间和没开出来的有啥不一样的作用呢?

请大佬指教。

网友:
OP会用到的。

固件在写文件的时候是看全盘物理空间的,而不是看你格式化空间或分区空间的。

开卡其实就是相当于以前的低级格式化(LF),属于逻辑层的,告诉固件可用空间有多大,在固件策略的眼里是不存在的。没低格的部分应该用不到,但据体要看固件的支持,否则厂家也不会留空间在外面。

就像一同纯净水,实际桶是21升,但是厂家告诉你这桶是20升的(这就是低格),你回来装水机器设定只能加18升(留的OP),实际空着的地方并不是不能用,你扛起水去送水,翻来倒去也没事(均衡磨损)。

网友:
我估计楼主是想问,是否可以手动多设置一些预留空间 来做坏块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