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哥看一下这个电源怎么改动?1252A

楼主(2022-06-16):
拆得一个12V  50A  的LED电源,想用于驱动12V30A直流电机,无奈启动时电源就保护了,8脚电源IC是1252A
麻烦各大高手帮忙看一下,需要怎么改动才能避开过流保护。或者取消过流保护

网友:
加大输出电容,给输出串一个1-2欧的电阻。但恐怕你的这个30A的电机工作电流远不止30A,可能会达到60A或者90A,这个50A的电源怕是够呛。

网友:
用大功率MOS管做软启

网友:
直接驱动过流保护了,电机启动电流太大。外加大电容,最少5000-10000微法

网友:
这个电源身板这么单薄,30A太难了

网友:
先外拖大容量电容试试,能行就加,不能行就换电源

网友:
感觉这个电源有点虚标,不像600W的电源,主电容的容量太小了。

网友A:
额定工作电流30A的电动机,在不降压启动的情况下,50A的开关电源不可能启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定工作电流30A的电动机,在不降压启动的情况下,50A的开关电源不可能启动它。 ...

关键是这个电源怎么看也不像50a 的

网友B:
输出串大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串大功率电阻

那得多大功率电阻才能承这么大的电流呢
那不是更大体积了吗

网友:
主要是开关电源没有横流,正激电源加横流电路

网友:
如果不是频繁起停还是加软起动比较靠谱。

网友C:
加个电机调速板即可,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2022-11-26):
引用 网友C:
加个电机调速板即可,我就是这样做的

这种可以吗?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是恒功率驱动,没有限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