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注意金属一体式USB接口U盘存在损坏设备插口风险

楼主(2022-06-16):
一直觉得这种U盘很紧,每次从笔记本电脑上拔下来都要压着机身很用力才能拔下来。以为是少了两个方形弹片窗口的原因。
今天量了一下,发现比标准USB口大了0.2毫米,虽然说没有把我电脑弄坏,但是长期插拔肯定对插口寿命有影响。大家注意慎用

楼主:
发现尺寸问题,我马上打磨接口,让它接近标准USB的尺寸。我可不想因为一个破U盘而搞到换插口,毕竟像笔记本那种接口一般烙铁都搞不定,接口也不好买

楼主:
目前我手上两个盘都已经被磨成接近标准的尺寸了,插拔轻松多了。用这种盘主要是便宜,挂钥匙上也不担心丢了,上班传个小文件很方便。
大文件一般用硬盘和闪迪CZ80传输了,但是都怕丢了摔了。

网友:
那是你外壳厚,厂里定做了一些,外壳较薄,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USB通讯协议及尺寸都是有国际标准的,正规品牌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这就是杂牌的区别。

网友:
买个usb hu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杂牌的区别。

我当年吃过类似的亏,手里一张笔记本拆下的无线网卡(无FRU),骚包买转接卡想安上台式机,杂牌PCI口太厚,我按照网上的大力出奇迹大力下压,听到清脆的一声猜测把南桥压脱焊了,反正主板报废。

网友:
打磨后虽好用了,可是太难看了。要涂点漆美化一下才好

网友:
长期插拔笔记本电脑是要小心,坏了不好换!!!

网友:
这个应该叫公差不合格吧

网友:
USB接口 弄个延长线出来  ……

网友:
我不会买这种封装的硬盘

网友:
也有一个这样形状的,金属外壳的U盘,品牌忘了,插拔起来确实挺紧的。

网友:
这东西也太坑人了

网友:
我有3个金属的一体式USB接口U盘,台电8G、HP16G、金士顿64G,感觉没什么问题,插拔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