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了17年的TALOS 936烙铁,最近罢工了,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烙铁芯坏了?

楼主(2022-06-16):
如题,2005年在中关村买的,貌似当时花了130元,用得不多,焊贴片元件才用。最近发现加电指示灯闪一下,不加热了。测量加热芯电阻约20多殴,另一组可能是热敏电阻吧,阻值很不稳定,忽大忽小,是不是这个芯挂了?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呢?应该买啥样的呢?焊台貌似问题不大,拆开看了看,板子是被烙铁接口固定的,不太好拆,也就不拆了。

网友:
买个烙铁芯换上试试

网友:
检查下里面的可控硅和二极管把 , 出问题一般灯常亮

网友A:
30块钱搞套T12也比这个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块钱搞套T12也比这个好

936吃灰中,花了50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936吃灰中,花了50买的

我记得我的936买了一年就卖了,实在没T12好用,当然买的杂牌也有关系

网友:
换个芯吧,已经17年了也该换了。

网友:
没啥可惜的。弄个t12

网友:
控温烙铁好久没用了

网友:
大家都说T12好

网友:
楼主别听他们的,t12头子贵

网友:
t12 30就能买了嘛?

网友:
楼主可先换烙铁芯试试再查板件

网友:
现在t12全是国产头 那质量你懂的

网友:
楼主可以单独给烙铁芯加电试试看热不热。

网友:
楼主买个烙铁芯换上看看结果

网友:
会不会是电位器问题?

网友C: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手柄5根线,我的也是不加热,换了发热芯也不行,最后一测,手柄插头内部断掉一根,做了一个小手术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手柄5根线,我的也是不加热,换了发热芯也不行,最后一测,手柄插头内部断掉一根,做了一 ...

断线接好

网友:
用了17年还有这成色,手柄都还没磨损,难道是躺尸了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