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升腾C73-g2云终端,可以安装win10吗?

楼主(2022-06-16):
如题,升腾C73-g2云终端,可以安装win10吗?

网友:
简介:

升腾C73-G2是升腾针对党政、金融和大型企业等不同用户需求推出的行业应用产品。在关键软硬件技术上实现信息 技术创新,具备有强劲性能、外设适配好、体验非凡、安全性高等特点,全面保障信息安全等特点。产品采用兆芯开先®KX-6000系列处理器、DDR4内存、固态硬盘,完美契合整机,办公效率全面释放;采用立式、壁挂两用微塔式设计,体积小于2.2L,不占办公桌面空间;主板、处理器、操作系统、安全固件等关键部件,均为国产品牌,物料供应到设备使用,全流程可防、安全。

详细规格:

威讯C73-G2桌面终端

* 以上产品来源于升腾,仅供参考,实际参数可能有所变动,详情请咨询升腾。

网友:
不是X86平台,不能装windows吧

网友A:
开心U技术架构来源于VIA,是X86架构,可以安装Win系统,但是性能差,8核性能与N年前的i5 差不多

网友:
头回见到用国产X86的工控机,Evoc IPC-710 & ZHAOXIN KaiXian ZX-C+ C458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676-1-1.html

网友:
相比CPU,显卡更拉跨

能不能装win10得看bios,这货要是换成国产定制的bios那么就只能干瞪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心U技术架构来源于VIA,是X86架构,可以安装Win系统,但是性能差,8核性能与N年前的i5 差不多 ...

主要还是主频低的关系吧,国产的基本都不是用在高性能领域所以主频降低换功耗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主频低的关系吧,国产的基本都不是用在高性能领域所以主频降低换功耗降低? ...

框架问题,VIA的框架以“低能著称”。虽然陆家嘴是国内团体设计的,但底层应该还是半人马的。

网友:
应该可以
忘了曾经在哪里看到过这款终端安装WIN7

网友:
兆芯是X86的架构,来源于VIA,可以安装WIN10。但是,云终端,,,显卡估计就别想加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