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1004-MHCHXM超快恢复二极管SF1004

楼主(2022-06-16):
编辑-Z
SF1004TO-220AB封装里采用的1个芯片,其尺寸都是86MIL,是一款超快恢复二极管SF1004的浪涌电流Ifsm100A,漏电流(Ir)10uA,其工作时耐温度范围为-65~175摄氏度。SF1004采用GPP芯片材质,里面有1颗芯片组成。SF1004的电性参数是:正向电流(Io)10A,反向耐压为400V,正向电压(VF)1.4V,恢复时间(Trr)为35NS,其中有3条引线。

SF1004参数描述
型号:SF1004
封装:TO-220AB
电性参数:10A400V
芯片材质:硅
正向电流(Io)10A
芯片个数:1
正向电压(VF)1.4V
芯片尺寸:86MIL
浪涌电流Ifsm100A
漏电流(Ir)10UA
工作温度:-65~175
恢复时间(Trr)35NS
引线数量:3

SF1004快恢复封装系列。它的本体度为15.0mm加引脚长度为18.6mm,宽度为10.21mm,高度为4.57mm脚间距为2.54mm

以上就是关于SF1004-MHCHXM超快恢复二极管SF1004的详细介绍。MHCHXM超快恢复SF1602广泛应用于变频器、开关电源、LED电源和逆变器等电路,作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