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CHXM超快恢复二极管SFF1602参数,SFF1602封装规格

楼主(2022-06-16):
编辑-Z
MHCHXM超快恢复二极管SFF1602参数:
型号:SFF1602
峰值重复反向电压(VRRM):200V
平均整流正向电流(IF):16A
非重复峰值浪涌电流(IFSM):100A
工作结温和存储温度(eTJ, Tstg):-40~ +175
最大热阻,结到外壳(RθJC):3.0/W
最大瞬时正向电压(VF):1.05V
最大瞬时反向电流(IR):10uA
最大反向恢复时间(Trr):35NS
SFF1602封装规格:
封装:TO-220AB
总长度:28.6mm
本体长度:15.0mm
引脚长度:13.6mm
宽度:10.21mm
高度:4.57mm
脚间距:2.54mm
SFF1602特征:
35纳秒超快恢复时间
175°C工作结温
流行的TO-220AB封装
高温玻璃钝化结
低正向电压
低漏电流
提供无铅封装
SFF1602机械数据
外壳:环氧树脂模具
重量:1.9
表面处理:所有外表面耐腐蚀和端子引线很容易焊接
焊接用引线温度:260°C Max. 10
每个塑料管装运50

网友:
用于一小功率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