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洗手池下水加个防臭装置,同时给大家分享一个切割PVC管的方法

楼主(2022-06-16):
天气热了, 南北窗户同时打开后新的问题就会出现,因为空气流量大,类似油漆工的喷枪那种原理,会把卫生间的臭味吸上来。马桶和地漏自带储水防臭装置,拖布池的软管也正好形成一个U形储水防臭弯,只有两个洗手池直通下水,是返臭的罪魁祸首,因此,网上买来两个防臭弯头改造一下,顺便把上次改造过胶嘴的剩胶消化一下。
弯头简单,主要是分享如何切PVC管才能切的平整。切平整不仅美观,而且可以减少挂头发等堵下水的机率。
工具很简单,一张A4纸,包在PVC管外面,让纸能在管子上滑动。

然后量出需要的长度,用记号笔画一圈,画的时候笔尖一半压纸上,一半压管子上,把纸往后撸一撸,一圈完美的记号就画出来了

然后锯子锯一圈

安装后效果很不错的

因为下水管是40管,又单薄,我怕U形管里装上水的重量时间长了压坏管子,于是在检修口下又垫了一截50管

另一个卫生间的U形管只能加在洗手盆下面的柜子里了

同时又把4根进水软管换成了不锈钢的新软管。上一批管子已经用了9年了,有次给朋友家换管子时发现,质量差一点的管子用上十来年会变脆,一动便断了,我们楼里水压大,早换为好,万一管子崩了把下面的邻居淹了就不好看了。装好台盆,打好胶,自我感觉打的胶挺顺眼的。

其实加这个储水弯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防疫,直通的下水道,万一楼里有个感染的就可能会通过下水管传播的。这样安全多了,所以我把卫生间的换气管道上也加了止回阀。

网友A:
进水软管全部换成不锈钢波纹管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B:
切割机直接上,不需要太平整,防臭盖子盖掉后看不出来。

网友C:
学习了,刚整完下水管,是厨房的,切得没有楼主好,用角磨机切得

网友D:
台盆最好不要在排水硬管做存水弯头,台盆下水管做存水弯。
软管堵了 拉直接可以,

最后第三张 管子接头处可以用电工胶布山缠起来 防止反味和爬虫

网友E:
其实用个这玩意就行了

网友F:
切得齐  口内沿用砂纸打磨一下更好

网友:
楼主真是个细心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软管全部换成不锈钢波纹管就一劳永逸了。

以前用过,进水声音太大,最后还是漏了,上水停水均有震动,用了三五年,金属疲劳,从中间冒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割机直接上,不需要太平整,防臭盖子盖掉后看不出来。

你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盆最好不要在排水硬管做存水弯头,台盆下水管做存水弯。
软管堵了 拉直接可以,

嗯,感谢指点,我这个硬弯有检修口的,并且最下面和预埋管连接的那个变径,因为正好两头是紧配合,我没有打胶,随时能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盆最好不要在排水硬管做存水弯头,台盆下水管做存水弯。
软管堵了 拉直接可以,

拖布池下面就是这种软管的,按照你的指点,软硬管连接处又缠了些胶带,这样一点味也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切得齐  口内沿用砂纸打磨一下更好

好办法,我是把口内的毛边用剪刀刀口刮了一下,效果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个这玩意就行了

以前快手上看过,我是对这玩意的使用寿命没有信心,感觉有可能一年或半年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刚整完下水管,是厨房的,切得没有楼主好,用角磨机切得

也是加防臭储水弯吗?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点小活,就算花钱别人也不愿意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