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穿墙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是否有必要把n模式关掉,只保留bg模式?

楼主(2022-06-16):
无线路由器为了提高穿墙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是否有必要把n模式关掉,只保留bg模式?
周边信号很多,干扰有些大,
怎么设置无线路由器比较合适

网友:
2.4怎么设置都不合适

网友A:
bg也是2.4g模式吧?有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也是2.4g模式吧?有啥意义?

n模式更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
相反,我只保留N模式,BG的速度受得了吗?其实还是用5G的好,但是好多智联网设备不支持。

网友:
速度b<g<n,干扰不清楚,一般用改信道来防干扰,手机下个WIFI检测的APP,然后看周围的WIFI哪个信道用的少,就把你的路由器改成那个信道,默认是自动

网友:
感觉动动路由器位置,是最简单有效的的方法

网友:
低速率可以接受更大的误码率,所以用b和g模式可以提高抗干扰,但负作用也很明显,比如下载速度明显下降,想办法把路由器设置成5G冷门信道(国内不用的那几个),这样周围的信号都和你没关系

网友:
2.4G干扰太厉害了,上双频吧。

网友B:
我用了半年BG,刚改回N3天,用来限速的,后来发现B能被干扰到只有3兆网速。这个信号是留着进路由的,桥接模式下级路由进不了

网友:
n,g,b是向前兼容的,想减少干扰把带宽设置成20,单信道,找个干扰最少的信道 比如说12,13

网友:
用周围少用的信道,然后频段20Mhz试试

楼主:
周围的WIFI哪个信道用的少,周边wifi信道估计都是自动选择,没有哪个信道是一直空闲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半年BG,刚改回N3天,用来限速的,后来发现B能被干扰到只有3兆网速。这个信号是留着进路由的,桥接模 ...

之前下级路由桥接上级路由的bg信号?

网友C:
买带功放的路由器

网友D:
与其不停规避,不如直接流氓
无线空口传输数据就和你说话一样,
空口利用率飙升或者干扰这类的,就像是你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面和别人讲话,想要别人听得清楚那就加大音量,你整个大扩音器保证别人听得清,其他干扰你的人会相应受到干扰。
同理
加大你的无线功率,在符合国内法规的前提下加大功率,你双向功率足够大了,那也就不存在别人干扰你了,只有你干扰别人的份。建议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放弃2.4G射频口作为主要传输空口了
走5g频率吧,干扰要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带功放的路由器

怎么知道一个路由器是否带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其不停规避,不如直接流氓
无线空口传输数据就和你说话一样,
空口利用率飙升或者干扰这类的,就像是你在 ...

5g频率穿墙是不是太弱,一个很薄的墙壁,信号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