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改富格锂电热熔胶枪

楼主(2022-06-16):
买回来没怎么用,偶尔拿出来给孩子做小手工的时候用。
用第二次就坏了,不能关机。拆出来看了下,开关坏了,坏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开关遭不住2a电流。开关里面直接就融化了。

里面的发热结构貌似是软的发热丝,不能恒温,功率也一般。想换成ptc发热陶瓷。

5v180度4w,结果回来试了下,3.7v下600ma电流。功率不够融化不了胶水。其实也可以升压,但是考虑电池也不大,升压损失效率,续航就不怎么好了。2节电池的话,里面空间不够,充电还要平衡充。

想了个办法,一个ptc不够就3个。

3个ptc,试了下大概10w,凑合能用了。
ptc用导热硅胶粘上,外面贴上铝片导热,铜箔,最外面用706胶水隔热保温。

3节动力电池并联,保护板也装上。
mos管控制通电,避免开关扛不住挂掉。

没有防烫胶套,用706硅胶涂一层防烫,有一些效果

2片4056并联充电,电流2a,散热上焊上一小截铜线

充电在左侧,开关也在左侧,这样可以插着充电宝用。

充电红灯

工作指示灯,是一个草帽灯珠,和电钻一样装在前面,这样在稍暗的盒子里也能看清

试了下还可以,因为ptc恒温180度,不会滴胶。

出胶挺流畅的,视频传不上。。。。。
一共花了25大洋。。。。还行吧比坏掉好

第二弹: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156-1-1.html

楼主:
测试下了 4分钟出胶 5分钟出胶流畅。续航没测,不知道这个ptc在180度的时候会不会降低电流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下

网友A:
这玩意原来的电路温度不够,热熔胶固后手扣一下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原来的电路温度不够,热熔胶固后手扣一下就掉

原来的温度还可以的,只不过要6分钟以后温度才会够。
还有和胶条也有关系,黄色的比较好。
粘的时候,用枪嘴摩擦下接触面。

楼主:
续航测试了下20分钟。
如果用之前插充电宝预热,过后20分钟其实也够了。
暂时不用的时候,可以插充电宝上。
也可以插着充电宝用。

完结,挺满意的,开关再也不会烧毁了,也不会滴胶了。

网友B:
这个空间怎么塞下三节动力电池的?既然三节了,怎么不串联

网友C:
成本有点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空间怎么塞下三节动力电池的?既然三节了,怎么不串联

不是我一个人用的,媳妇有时候也会用,12v充电麻烦。现在是typec配合充电宝的。
12v就复杂了。
12v要用pd触发了,成本又上去了。

关键是不想破坏外观,里面空间实在太小了
现在已经塞满了,就算电池可以串联,充电板保护板塞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有点高啊

胶枪9。9元
3个ptc 13元。
电池 电子烟的6毛一个 1.8元
mos管 1毛
开关2毛
保护板8毛。
2个tc4056a 7毛
type母座1
胶水2元
所有加起来30元不到。
玩了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有点高啊

胶枪9。9元
3个ptc 13元。
电池 电子yan的6毛一个 1.8元
mos管 1毛
开关2毛
保护板8毛。
2个tc4056a 7毛
type母座1毛
胶水2元
所有加起来30元不到。
玩了几天。。。。。
竟然有违禁词,惊了

网友:
我用旧T12头加控温板调温,超快

网友:
4分钟出胶,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