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报废联想笔记本电池拆解

楼主(2022-06-16):
报废旧笔记本电池,六节电池都0点几伏

救活过来5节,只有一节充满电掉电很快,废了。一个老鼠坏一锅汤

网友:
可惜了,霉国良心想的都带锁的。

网友:
笔记本电池是坏的最快的部件,我和我身边几个同事的笔记本都是电池先废,

网友:
4056板子慢慢充,看看能不能抢救一下。

网友A:
  联想都带锁  讨厌的很  坏 , 不带锁自己买几节电池换上多好  ……

网友:
传说中的老公牌电池。

网友:
保护板上两颗mos很好的

网友:
我记得之前的老式万能充,可以瞬间直接充电池,可以激活救活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都带锁  讨厌的很  坏 , 不带锁自己买几节电池换上多好  ……

虽然是美帝良心想,但是也不能单骂他们一家
我就没见过笔记本电池不带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美帝良心想,但是也不能单骂他们一家
我就没见过笔记本电池不带锁的~ ...

电池带锁也就罢了,充电器还要加个识别电阻来分辨不同瓦数的,也是够良心了

网友:
拆下来单独充,指不定还能有几个可以用

网友:
美帝良心企业这个电池值多少钱?

网友:
电池还有用吗?

网友:
看来LG品控不好,我的10400小米正品,有不少LG充电发烫漏液。笔记本保护板有锁,电池信息在单片机ram运存里,断电丢失信息锁保护板。

网友:
裸奔试试能有用的就成

网友:
电池可惜了

网友:
我的联想笔记本电池充不进电,拆下来后每个单节电池都能充,大概是因为过放后保护了,重购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带锁也就罢了,充电器还要加个识别电阻来分辨不同瓦数的,也是够良心了 ...

戴尔表示路子很熟。

网友:
我手上几节过放的大红袍,充电4V以下还只是微温,4-4.2V开始发烫,拿不起来那种烫。放小风扇还能用好多天,扔了又可惜。谁给个理由,我把它扔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