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奇怪的金士顿sv300

楼主(2022-06-16):
原装盘,颗粒是宽tsop装FT16B08CM1,原盘sf2281开出来读180,写130,跑圈不过,换了几个id开都跑圈爆红,以为某个颗粒坏了,把8个颗粒拆下装到46xt的板子上,ecc15,rdt通过,每个颗粒的坏块都很少,开出来显示8个坏块,跑圈通过,读340,写150。有大佬能说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我认为就是颗粒有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我认为就是颗粒有坏块

但是上46xt又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上46xt又很正常

sf2281的纠错不行,你把颗粒清空上3267跑圈,就能看到坏块了

网友B:
我感觉是不同主控对颗粒坏块的管理机制不同。比如在sf2281上未被检测到的坏块,在46xt上被标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不同主控对颗粒坏块的管理机制不同。比如在sf2281上未被检测到的坏块,在46xt上被标记出来了 ...

我在想要是2281也能跑rdt是不是一切就ok了

网友(2024-03-14):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要是2281也能跑rdt是不是一切就ok了

2281的mst相当于RDT,但是全网没几个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f2281的纠错不行,你把颗粒清空上3267跑圈,就能看到坏块了

赞同,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Intel525,虚拟机开卡正常,跑圈就爆红,2个固件都一样的问题,我也认为是颗粒有坏块

网友:
你可以把容量开小一些,看跑圈会不会红,就知道是不是颗粒原因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换个主控,可以查。

楼主(2024-07-08):
还是2246XT好玩

网友:
测试架标记坏块再贴回2281就可以了

网友:
1、其实多跑几圈,就可以屏蔽坏块。
2、原因是sf2281是压缩主控,对闪存质量要求较高,如果ecc开太大,主控算力不够,影响速度,所以固件里设置的ecc数值不会太高,坏块就显现出来了。
3、其实sv300有适配16nm闪存的固件,那个ecc高点,可以高到48,查固件列表可以查到。但是明显的后期出的缩水版速度不如前期的货,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4、正品sv300跑分比山寨低,很正常

楼主:
对的正品sv300跑分比山寨低

楼主:
可惜拆颗粒做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