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蚊拍 电压多高?

楼主(2022-06-16):
准备把它改院子里在 地上电老鼠,不知道能不能吓跑老鼠。不求电死,只求吓跑,电死了还得收拾。

网友A:
锂电池的3000-3500v

网友B:
买个20W隔离变压器,5倍压后通上,老鼠能电死,猫能电跑。

网友:
没啥用。老鼠电过一次后,第二次经过会跳开。

网友:
吓老鼠,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的3000-3500v

不是锂电池的,是2节AA电池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20W隔离变压器,5倍压后通上,老鼠能电死,猫能电跑。

朋友,我想求教一下~!
照您所说的制作出来,并能正常使用
如果有老鼠被电死在电线的中段,并且老鼠的身体压在电线及地面上,那后段的电线还能电老鼠吗???

网友:
电压可以电流太小了可能没有用

网友:
电流太小了

网友:
实际作用不大,别费劲

网友:
老鼠对高压电场很敏感

网友:
装个电猫直接电死更好吧。

网友:
淘宝买个电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想求教一下~!
照您所说的制作出来,并能正常使用
如果有老鼠被电死在电线的中段,并且老鼠的身 ...

一跟线要架空地面约3公分,另一根接地或者金属板铺在架空线下方,大老鼠会被持续放电,小老鼠直接就趴下了,偶尔会放电。记得每个电容并1M欧电阻,以免电到自己。

网友:
估计电量不足,就是电流太小,不是电池,是电路本身输出能力

网友:
老鼠很聪明的,大概率会绕道走

网友:
小心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