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SYS_FAN是根据什么进行PWM调整风扇转速的

楼主(2022-06-16):
主板上有两个4针风扇接口,CPU_FAN 和SYS_FAN,在BIOS 里都这两个都设置为PWM调速,CPU风扇能智能调速,但机箱风扇一直保持最高转速(机箱风扇已经测试过是支持调速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用的风扇

都设置全速度:

PWW设置85: (机箱风扇没变)

PWM设置20: (机箱风扇还是没变)

网友:
建议看主板的针脚说明,主板型号

网友A:
BIOS没有写好, 我的主板也这样, 是假调速, 忽悠人的

网友:
可能的bios版本关系,设置保存后重启试试。

网友B:
为毛我的印象中机箱风扇是不能调速的???

网友C:
微星迫击炮都能调速,包括三针的风扇,除了PWM还是改变电压调速

网友:
PWM调速好像用的是占空比吧

网友:
设计错误或坏了。不然还推出BIOS升级固件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没有写好, 我的主板也这样, 是假调速, 忽悠人的

真的坑,你是如何解决降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我的印象中机箱风扇是不能调速的???

我这里不一定指的是机箱风扇,也可以是别的.
准确的是指主板上的SYS_FAN的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坑,你是如何解决降速的?

串个电阻,或者不用机箱风扇...

网友:
建议买个光驱位的调速面板最简单

网友D:
以前一块技嘉板,用风扇3线的,类似手动设置范围,应该是主板调电压吧,听个声音安静了也知道降速了。楼主把两个风扇接口调换插,看是那个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坑,你是如何解决降速的?

主板供电12V, 我用24V风扇接上, 于是就没那么吵了, 当然, 调速是没法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供电12V, 我用24V风扇接上, 于是就没那么吵了, 当然, 调速是没法调的

我准备搞个555搭个方波输出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一块技嘉板,用风扇3线的,类似手动设置范围,应该是主板调电压吧,听个声音安静了也知道降速了。楼主 ...

有的主板是3线的,BIOS里可以设置DC调压,就是所谓的手动模式。
风扇早就试过了,把机箱风扇接在CPU_FAN上,智能调速是正常的,就是主板的SYS_FAN是个''假''智能的,BIOS里设置无效,只有全速模式。
我准备用555搭个信号发生器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星迫击炮都能调速,包括三针的风扇,除了PWM还是改变电压调速

3线的可以设置DC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阻,或者不用机箱风扇...

准备用555焊个信号发生器来PWM调速

网友:
机箱风扇不需要PWM,我自己用大D电源转接线改了一个5V输出。标12V的风扇,其实5V就能启动,控制在1500转左右,很安静。

网友:
改成手动调速的,装在机箱外面,正常上网调低速,玩游戏直接拉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