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松下BQ-cc85镍氢充电器拆机

楼主(2022-06-16):
好久没有拆机了,今天拆一个松下BQ-cc85镍氢充电器。做工尚可,充电发热,充电过程中用测温枪测试温度在45度左右。

与MR57电路板对比

end 谢谢观看。

网友:
不错,有点小贵

网友A:
充电器不错,镍氢电池还是挺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错,镍氢电池还是挺耐用的

确实耐用!最早入手的一批三洋爱乐普5号镍氢电池是在2007年,使用至今。其中一节拒充了。测试一下内阻到达了0.456欧。抛弃了。

网友B:
比锂电充电复杂多了。。

网友:
这个挺贵的 不过是松下家目前最好的智能快充充电器了
我自己用IC99

网友:
做工不错,左边的双面板似乎做工更好,看起来比较紧凑

网友:
号称松下的镍氢最好啊

网友:
镍氢还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耐用!最早入手的一批三洋爱乐普5号镍氢电池是在2007年,使用至今。其中一节拒充了。测试一下内阻到 ...

多少循环啊

网友:
看梅花螺丝肯定是正品,用料很好,可惜镍氢快充后期发热大没解决,只能10小时低倍率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锂电充电复杂多了。。

锂电就cc,cv,镍电要负压降,检测温度,

网友:
真的做工不错

网友:
马上618了,上次看到jd直营满199元减100元,6月1日的时候拍了4节爱老婆5号+标准充电器,再加8节7号松下电池,202元,减100元=102元包邮,可惜没有付款。

网友:
比起mr57 ,省了些料。

网友:
忘了型号 我现在一直在用松下那款吱嘎吱嘎响的充电器

网友:
bq830改过的还在用

网友:
比我自制的充满自停(高级傻充)好多了

网友:
镍氢电池还是很有用的,剃须刀、无线鼠标、收音机、遥控器都可以用。虽然电压低一些,但放多少年都不会漏液,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