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e-600-48v,想改成65v以上给6012数控电源供电

楼主(2022-06-16):
搞了这个电源,想改成65v以上给6012数控电源供电。Q9已拆,与电位器相连的R30电阻更换为1.6k左右,原来是2k。电压现在52-69v左右可调,但是66v一带负载电源就打嗝。调到50v左右没事。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
又改回原来50v左右,带载14a都没问题。

网友A:
不用改就这样用挺好,50V以上你嘎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就这样用挺好,50V以上你嘎啥用

58.8v充锂电。

楼主:
不拆Q9电压不可超过50v,,拆了换r30电阻就可以,但是不能带载

楼主:
以解决,没有拆Q9,r30电阻更换为1.6k,拆除zd2。66.6v带负载没问题。原装风扇太吵,换了一个薄的声音小点的,原滚珠风扇是6025,声音太大。

网友:
无治电源比较便宜,就是屏小

楼主:
66.6v带负载长时间运行无问题。电流大概9A,最大测试14A毫无压力。

楼主:
接上表,空载66.6v,带12A负载压降1v多。这电源素质不错。

网友:
直接用动力源4830hiii  温控经营风扇。体积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66.6v带负载长时间运行无问题。电流大概9A,最大测试14A毫无压力。

低压滤波电容是63V吧,换电容了吗?你66.6V长时间运行不安全。

网友C:
我和你一样,同款无治电源,手头有个小体积53V15A的通信电源,研究很久不知道如何改电压,现在的小型通信模块都是带通信的,改电压都是通过调压面板更改的,很头大 现在默认输出53V 无治电源最高只能出50V 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滤波电容是63V吧,换电容了吗?你66.6V长时间运行不安全。

试试吧,我有80v电容,体积有点大。我感觉63v电容应该也差不多,电容设计上有点余量,过段时间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一样,同款无治电源,手头有个小体积53V15A的通信电源,研究很久不知道如何改电压,现在的小型通信模 ...

看看是什么方案的,越高级的电源越不好改,保护太多。其实明纬se这个电源除了体积大,别的都挺好,鱼上也便宜。不能用60v确实浪费,我主要有时候充一下14串锂电。

网友D:
出套详细教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套详细教程呀

就很简单,我不是改可调,是提高电压,只拆了ZD2,把r30电阻换小,原来是2k,换成1.6k。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很简单,我不是改可调,是提高电压,只拆了ZD2,把r30电阻换小,原来是2k,换成1.6k。 ...

哦,给可调电源供电

楼主:
电源外壳做好了,装起来。

网友D:
看了您的帖子马上二手市场淘了一个,照搬给我的6006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您的帖子马上二手市场淘了一个,照搬给我的6006用

这个电源很好用。功率大做工好,风扇位置哪里正好安装一个品字插和开关,好布局,缺点就是重量大体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