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智能POS终端机,开机就关了,求助

楼主(2022-06-17):
电池换了还是一样,用了4年多了,一个亲戚店里出美团单用的,什么原因?

楼主:
开机屏幕亮一下就黑了

网友:
看到自毁开关,怎么拆板废了。。。。

网友:
同款螺丝刀。拆开会触发自毁模式~

网友:
好像电池断电会清数据,换电池必须并联

网友A:
pos机 而且你还给拆开了,嗯 好~

网友:
看来你是一点都不懂,这种东西拆开直接报废的,并且无法恢复,图片上标示的那两个微动开关就是,你要是不要了的话,我出10块钱快递费,给我研究研究

网友B:
这个没救了,最基本的是防拆!

网友C:
原来里面还有自毁开关

网友D:
可惜了,应该可以寄回去重新激活的吧

网友:
这玩意不都有防拆装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里面还有自毁开关

这样?哪个开关是自毁开关?为什么这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救了,最基本的是防拆!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机 而且你还给拆开了,嗯 好~

平时就做个美团接单打印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寿命到了

4年多了,有新产品代替?或直接用手机接单行吗?接到单再无线发送给其它打印机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哪个开关是自毁开关?为什么这么设计?

POS,涉及到钱,所以防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了,应该可以寄回去重新激活的吧

卖机子的业务员找不到了

楼主:
充了一晚上亮绿灯了,开机没反应,拔掉电池开机,闪2次黄色美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