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2被我哑巴治成聋子,更换开关把电路板短路了

楼主(2022-06-17):
今天手残啊 自己用烙铁更换go2开关 忘了断电,结果用烙铁把开关的正极和电路板电池负极短接了一下 至此开关装上就失效了..就是图中紫色两点被我短接了一下..哪位大神有博世go2电路图 我有备用板拆配件 或者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兄弟吗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的。。。

就是闲的啊 最近无聊说修整修整 结果越修越坏

网友:
无语的操作

网友B:
试试给它充下电,可能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给它充下电,可能有惊喜

目前充电无问题..

网友:
主板原件不多, 挨着测吧,听说威克士WX242不错,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申请将M币清零

网友C:
将F2更换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F2更换掉,就好了。

f2万用表测试了 导通的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f2万用表测试了 导通的 没问题

你万用表打一下电池正极到按键之间是不是通的。如果不通,飞线接通。如果这里没问题,看看靠电机处的角落上那颗三极管坏了没有。具体看我的帖子。我折腾时坏过两次,居然都运气好修好了。

网友:
这玩的有点大啊

网友:
会修还好,像我不会修只能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