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台老的可调电源DF1730SC2A,输出与显示不符,拆开看看

楼主(2022-06-17):
手里有一台老的可调电源,型号DF1730SC2A,实际输出比显示高大约2v,拆开看看
面板

电路板

变压器

继电器

三极管

这个没查到是什么,好像是三极管

稳压管

唯一的一个集成块

功率管

这里有两个可调电阻,估计一个是调电流,另一个是调电压,调整其中有个,输出电压有反应,但是表头也跟着有反应,算了,不管了,反正差别不大

谢谢观看!

网友A:
好像DW代表稳压管吧。

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model=2DW234

网友B:
实际输出比显示高大约2v,
表不准啊。

网友C:
直接调表就行了(面板表下面的孔,伸螺丝刀进去),不用动里面的东西

网友D:
7812应该也算集成电路吧?

网友E:
一、确定表显示准不准,二、取样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没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调表就行了(面板表下面的孔,伸螺丝刀进去),不用动里面的东西

现在是这样调的,但是关机指针不在0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输出比显示高大约2v,
表不准啊。

是表头不准还是万用表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

懒的查,反正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DW代表稳压管吧。

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model=2DW234

有可能,但是为什么前面没有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确定表显示准不准,二、取样电路有没有问题?

没有仔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12应该也算集成电路吧?

7812也算集成块

网友:
首先测一下表是不是准的,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表不准

网友G:
这里面灰尘也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面灰尘也太多了吧~

灰尘后来清理了

网友:
所以这时候数字表头优势体现出来了

网友:
下点功夫能修好

网友:
这是表不准吧,得调表或者换个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