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利利普手持示波器HDS242的简单测试

楼主(2022-06-17):
先看正弦波

1k

100k

1Mhz

我的信号发生器只能最大15Mhz输出,感觉15M就有些变形了
输出幅度也下降很多

楼下是方波

网友A:
等楼下,看看咱俩谁快,我快你就到我楼下了,嘿嘿

网友:
大佬你的示波器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楼下,看看咱俩谁快,我快你就到我楼下了,嘿嘿

没用,楼主一个置顶功能就可以将任意楼层顶到2楼。。。

楼主:
方波才能真正看出示波器的性能

10Mhz

是这个样子

参考我过去用麦科信测试这个信号源的图片对比

可见不光是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波形形变,也有利利普的问题,总之10Mhz有点困难了

1Mhz方波,还可以吧

因为是这样子简单连接的,所以不能要求太高

100khz

细节放大,上沿有振荡

看看占比测试 1%

大概是这么回事,但是感觉这明显宽于1%

放大一下

三角波,难度稍小于方波

有这问题,似乎是切换通道时,会产生混乱,不能自动正确显示波形

需要重新调整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波才能真正看出示波器的性能

10Mhz

楼层右下角有个“管理”,点击会有个置顶功能你试试

网友C:
带宽40M测15M,带宽有点低,听说10倍的说法,15M要100M以上带宽示波器测。乱说的!

楼主:
下面看看两个通道同时测量
一个是100k三角波

一个是50k正弦波

连接方式,哈哈

有些时基档位可以正常显示

有些时基档位就不能正常显示

如果是两个相同频率的信号,那么显示效果就会好一些

各个时基下基本都能正常显示

感觉这货就是一个伪双通道,后来问了客服,他说我的机器属于低端的,没有交替触发功能
所以只能这样,哈哈,我也没办法,谁让咱穷呢,大家买的话,就别买我这个低端型号了
搞个伪双通道

网友D:
大佬你的示波器真多~这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层右下角有个“管理”,点击会有个置顶功能你试试

你是说我20M低通滤波开了,这个还真的没注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宽40M测15M,带宽有点低,听说10倍的说法,15M要100M以上带宽示波器测。乱说的! ...

哈哈,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你的示波器真多~这得多少钱

550左右的

网友:
信号源还是可以的,只是示波器太弱鸡了

网友:
说的是,交替触发、各通道能分别独立触发才算是真正的独立通道

网友E:
人家说,有钱家庭的孩子玩具多。
人艰兄 ,富二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层右下角有个“管理”,点击会有个置顶功能你试试

你懂的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说,有钱家庭的孩子玩具多。
人艰兄 ,富二代。

干嘛富二代,我富一代不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面看看两个通道同时测量
一个是100k三角波

扔过来吧,再搞一个真双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扔过来吧,再搞一个真双通道的。

温总给我批个条子吧,我直接接管利利普!

网友:
现在搞电器,有震荡电路的特别多,没有一个示波器,维修之时真还无从下手,好的太贵,便宜的又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