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能让type-c母座支持PD输入?

楼主(2022-06-17):
母座为12P,想要让它支持PD协议输入(5V),网上搜了一下又是5.1K,又是10K,又是56K的,到底怎么办呢?

网友A:
输入到哪里?PD协议输入要芯片配合吧,你纯粹是为了输出电压调整,你搜索诱骗器,诱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到哪里?PD协议输入要芯片配合吧,你纯粹是为了输出电压调整,你搜索诱骗器,诱骗电路。
...

设备是5V输入的,但是不能用PD充电器,想加个电阻让他支持

网友:
直接在CC1,CC2引脚上加一个5.1k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用多大电阻涉及的是
供电 还是 受电
受电的话,一般typec 双头充电线是没有cc1的,只有cc2。我也疑惑,测试过4根都如此。大概就是只有b5是通的。

受电母座一般都是cc1和cc2并联,串电阻5k或者4.7k接地。如果谨慎点,cc1 cc2可以分别串5k左右接地

网友:
CC引脚接个5.1k的下拉电阻就行

网友:
CC1和CC2各接5.1k下拉电阻(协议里面这个电阻叫Rd),这样正反插都能支持。

网友B:
12PIN的支持不了PD吧,要24PIN的才行吧。

网友:
CC引脚接个5.1k的下拉电阻

网友:
Rd 选5.1K 电阻。就可以,Rp由充电器自己内部设定,或者是恒利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PIN的支持不了PD吧,要24PIN的才行吧。

12PIN的有CC线,可以支持PD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PIN的支持不了PD吧,要24PIN的才行吧。

别说12pin的,6pin的都可以,不过只能供电,两对正负,一对C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说12pin的,6pin的都可以,不过只能供电,两对正负,一对CC

楼主要的是支持PD,不单只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是支持PD,不单只充电。

CC线就是用来PD协议通信的啊,想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