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可调电压大功率高压降压模块 TDK-Lambda PAF700F48-28/T

楼主(2022-06-17):
那天想买个大功率高压降压可调电源模块,因为我在特殊情况下要用48或60v电动车电池供电,但搜了一圈发觉成品模块都好贵,全是一两百的,忽然发现这种基站电源模块,电压高电流大,非常便宜啊,于是我啪的一下很快哈,就搞了个玩玩,

兰达的高压DC-DC降压模块,貌似是全隔离的?昨天忘了测一下输入输出负极通不通了。额定32-72v输入,标准输出是定压28v,我买的500w的,额定电流就是17.8a,

改电压可调非常简单,就是加个电位器,网上到处是图纸,但是要改恒流,电流可调就麻烦了,找不到案例,也罢,反正不给电池充电,我就当个电压可调开关电源了。

看其他买家评论说这玩意儿发热很高,整个背板都是贴到散热器上的,于是加了个铝块,测试输出纹波,确实低,除去噪声毛刺,可以看到仅仅只有10mv多点,

不愧是基站服务器电源,确实牛逼!但低纹波的代价就是效率不高,而且估计是dc隔离电源,效率更低了,60v降15v,输入功率52.55w,输出41.4w,效率低到可怜的78.7%,连dc模块里效率最低的升压模块都不如

而且运行仅二十几秒,就发热到34度了(室温22度),

如此低的效率,其优点就是安全可靠性优秀的和电能质量,而那些基站是不缺电费的,要的就是稳定可靠,但这不是我们普通玩家要的,我们要的是高效率低纹波(一般低就可以了),看来这模块只能放箱子里吃灰了,留作备用吧。

网友A:
改成可调电源方便了。

网友B:
我靠,释放出连锁闪电了

网友C:
请问楼主如果固定28V输出效率会高一些吗

网友:
TDK的质量是刚刚的!

网友D:
效率是不是只有额定的工作条件才会高一点,改可调后不在额定工作条件所有效率低?

网友E:
玩过,发来就是坏的,,,便宜有28一个,,,只是拆机元件老化,还是自己买新的板子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如果固定28V输出效率会高一些吗

理论上,dc-dc压差越小,效率越高,无论升压还是降压,28v肯定要好些,但始终是几十v的压差,估计不会太高,我过两天回去翻出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可调电源方便了。

主要是看中大电流,某宝成品大电流可调模块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释放出连锁闪电了

最简单的发热丝嘛,负载测试经常用到

楼主:
查了下说明书,这玩意儿确实是隔离电源,理论最大效率90%,看样子平时额效率就在80%左右也算合理,反正某宝很多电子模块都喜欢标个啥96%97%效率,结果到手一测全是85%-89%左右。优点是耐高温100度都能正常工作,效率低点,胜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是不是只有额定的工作条件才会高一点,改可调后不在额定工作条件所有效率低? ...

本来它的效率就不高,理论最大才90%,并且60v降28v压差也很大,估计32降28v就可以达到9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过,发来就是坏的,,,便宜有28一个,,,只是拆机元件老化,还是自己买新的板子算了 ...

确实,碰运气,我看买家评论里有人到手就没输出,不过这样模块嘛,到手是好的就很可靠,是坏的就绝对玩不了。胜在便宜,玩玩而已

网友:
很牛的电源,如果可以改调电流就更好了。

网友F:
二次电源没啥意思,我要一次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次电源没啥意思,我要一次电源

一次太复杂了,我搞不来

网友:
看样子改可调电源很不错

网友:
不错,储备,有用时买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可调电源方便了。

安全但是效率低下,大压降大电流的情况下模块必须加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