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安全问题,电池起火,怎么办?

楼主(2022-06-17):
机房安全,领导总担心起火,UPS用的胶体免维护的电池,也就是铅酸。让我写一下如果电池起火要怎么处理。

我想了半天,实在想不明白电池如何起火,不知道如何起火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写如何处理啊。

网友:
第一时间拨打119

网友:
干粉灭火器吧

网友:
就写一下应急预案咯。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找出可能存在的危险源,并进行监控。常见的危险源有:1)高处坠落及物体打击事故预防监控措施。2)机械伤害事故预防监控措施。3)火灾事故预防监控措施。4)触电预防措施。5)中毒预防措施。2、在发生危险源时的紧急预警行动。接警人员接到报警后,应迅速向指挥部负责人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发生事故的单位、时间、地点、性质、类型、受伤人员情况、事故损失情况、需要的急救措施及到达现场的路线方式,指挥部启动应急预案,通知相关专业组赶赴现场,实施救援,并视情况向街道(地区)办事处上级管理部门报告。3、信息报告与处置。1)信息报告与通知。2)信息上报、传递。4、应急响应。单位应急响应的过程为接警、应急启动、控制及应急行动、扩大应急、应急终止、和后期处置。5、后期处置。6、保障措施。

网友:
胶体铅酸蓄电池,过充热失控应该会发生气体爆裂,然后发生火灾

网友:
机房里配备干粉灭火器
安装火灾探测烟感器
机房禁止放置堆放纸箱等易燃物品
定期检查电池接线头是否接触不良、生锈等
服务器数据定期备份、热备份到机房外部
保持机房干燥、温湿度
如有必要两三年后对UPS和服务器进行停机清灰

网友:
1、切断机房电源(最好有一键火警报警系统)
2、使用干粉灭火器,不能使用水基型
3、打电话报警119,大声呼喊.......
4、无法灭火时,火势往大的方向发展时,人是最高安全保障,撤离
5......................

楼主:
不是用CO2灭火器吗?

网友:
买一个防爆柜,把UPS放进去

网友A:
必须是干粉啊!
有那种灭火炸弹,圆球状的,弄个货架围住电池,一有火,嘭嘭嘭,炸开花,全灭。最好还是磷酸铁锂电池,铅电的充放率比不上锂电,鳞酸铁锂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B:
1.断电
2.封闭空间,启动气体灭火
没有气体灭火,应该属于不规范,电池室应该是密闭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干粉啊!
有那种灭火炸弹,圆球状的,弄个货架围住电池,一有火,嘭嘭嘭,炸开花,全灭。最好还是磷 ...

磷酸铁锂比铅酸安全?UPS供货商没见过推磷酸铁锂的

网友:
铅酸电池不会起火啊

网友:
写好预案,放上灭火器,值班

网友:
铅酸电池不会起火,要起火也是线路问题,线路问题就不要怪电池。

楼主:
防火这块大概写了一下:
1 现场巡检过程中,若发现有烧焦味道或橡胶碳化味道等,需及时查看各设备报警灯,排查异常设备。
2 设备未发现异常的,需进一步检查各电缆状况,寻找异味来源。
3 蓄电池周边发生火灾可能受波及时,应及时切断充电线路。
4 发现有明火存在的,在可控范围内优先使用机房内放置的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灭火,可使用干粉灭火器,禁止使用水基灭火器,灭火时尽量控制范围减少对正常运行设备的影响。
5 未知情况下尽量避免直接使用水浇灭火,避免水流造成设备二次伤害,避免电力因水导电造成人身伤害。
6 发生大型火灾时,及时联系119并告知机房位置及设备情况,避免发生二次伤害。

网友:
一般都是机器运行过热或者线路短路引起的着火不少机房都需要空调降温的。

网友:
UPS干嘛放机房啊。我们机房在九楼。UPS放在负一层,也是用的铅酸电池。装有视频监控,环境监控,自动灭火。这些年出过几次险,但是没有灾难性事故。

网友:
除非是充电线路起火,想要胶体电瓶起火真的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断电
2.封闭空间,启动气体灭火
没有气体灭火,应该属于不规范,电池室应该是密闭空间 ...

不是大型机房的话,很少用到气体密封灭火的。正规大型机房才有这种自动设备。楼主的估计是小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