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萌新想买个锂电钻/冲击钻,求大佬推荐,不知道买什么型号了

楼主(2022-06-17):
各位大佬,我的需求其实不高,也就是平时可能拆装下家里的椅子/桌子/沙发,这两年大概也就拆装过6、7个家具,偶尔需要在混凝土墙上打洞挂照片。这次安装宜家的桌子用手动的螺丝刀真的累死我了,螺丝太难拧进去了
不知道买哪种工具比较好?不知道打洞的需求是将来上电锤好,还是买个高功率冲击钻好?还有应该买哪些配件?

目前电钻看上了博世GSR120Li 和Worx的 WU130x

如果要买带冲击功能的,看上了博世GSB180Li和Worx的We213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你需要两把,一把轻型电锤打洞,一把锂电钻拧螺丝。电锤拧螺丝,麒麟臂也要累断,滑牙100%。锂电钻打不了墙洞。

网友:
想买个电动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两把,一把轻型电锤打洞,一把锂电钻拧螺丝。电锤拧螺丝,麒麟臂也要累断,滑牙100%。锂电钻打不了墙 ...

帅哥,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
一把二手插电的轻锤,一把12v的电钻。

网友B:
没必要买冲击钻,好一点的无刷电钻就好,上螺丝和家庭打孔都很OK的

网友C:
电动扳手都很长时间没有车了,想薅羊毛也找不到,雷力迅都涨价了。

网友:
用的不多的话,买把12V的锂电钻,搞活动的时候19块钱,冲击钻买个东城220V的,锂电的冲击钻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买冲击钻,好一点的无刷电钻就好,上螺丝和家庭打孔都很OK的

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楼主的情况买博世的uneo轻型电锤最合适了,只需这一套,家里的钻孔、拧螺丝、混凝土打孔全囊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扳手都很长时间没有车了,想薅羊毛也找不到,雷力迅都涨价了。

还好最后一波米霍克赶上了。家用频率不高的话很好用啦,

网友:
拧螺丝建议用冲击批,混泥土打孔用电锤。

大有5228冲击批,配六角柄钻头在木头上打孔也是可以的,
电锤用同平台的1702电锤,打6、8孔还是可以的,再大的孔也能打,会吃力些但比冲击钻强。

网友:
博世GSR120Li 和Worx的 WU130x选一个,平时用,12V电钻轻便。加个6mm三角瓷砖钻头,可以应付下一些墙上打孔
有需要再加个便宜的电锤
冲击钻比较鸡肋

网友:
千万别买冲击钻,鸡肋,根本打不动水泥,不是干活赚钱电锤也没必要,偶尔用的话买几个瓷砖三角钻头就行,挂照片一般打6MM孔,锂电钻+三角钻头还是比较轻松的

网友:
我自己用的5298 50n本来用着觉得不行准备卖了 后来发现是钻头问题 现在8mm的混凝土都能干 就是慢点 买的霸王钻 人民电器的
你家用不想多买 130x可以了 最好不要带冲击的电钻 啥用没有框量大 要不借个电锤 要不就好钻头磨磨

网友:
首先干墙一定要用电锤,可以考虑5401。如果喜欢12v平台的电钻建议用米沃奇,工具种类齐全以后想增加其他工具也方便。手钻不建议带冲击功能,鸡肋不说用久了还晃的厉害。

网友:
电锤买铁锚的锂电的,电钻也可以买铁锚21v的,电池通用。或者买16.8v的多利仕 湘利 东科都可以。大有,威克仕之类拿来扶摸可以,干活不行

网友:
某鱼,自己找个无刷就行了,杂牌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