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浓度98%的酒精可以当无水酒精来用么?各位买过哪些牌子的无水酒精?

楼主(2022-06-17):
搜到几个无水酒精,但是内容介绍里面竟然是98%的酒精,这不是还有水么:(
有比98%浓度还高的酒精么?
各位买无水酒精,一般选哪个牌子的?
有时候电子产品要清洗,准备买点无水酒精,但是不知道买哪种好

网友:
去当地化工店买分析纯酒精。

网友:
洗板水不香么?如果有橡胶制品,不要接触到酒精。

网友:
这要看你干什么用了,

网友:
没必要纠结那么多吧。就算是分析纯99.99%的无水酒精,开了盖也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的,不会一点水都没有。

网友:
分析纯好像在99.9%以上。

网友A:
酒精清洗效果也不如洗板水

网友:
分析纯99.99%

网友B:
市面卖的好多都是99.7%

网友:
98%算无水了吧。分析纯级别的99.9%,买这种。

网友:
化工商店,有99.99%的分析纯酒精。

网友:
洗板水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清洗效果也不如洗板水

擦屏幕你会用洗板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屏幕你会用洗板水么

电脑屏幕用酒精也不合适,手机屏幕70%浓度就够了

网友:
98的基本可以了,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卖的好多都是99.7%

当然,你要找99.99%的啊!

网友:
95%以上就算无水酒精了

网友:
我买的这种 化学试剂店

网友:
按你所说的,用来清洗电子产品的,98%的完全可以了。没必要用到分析醇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屏幕用酒精也不合适,手机屏幕70%浓度就够了

擦手机屏幕不是应该用无水酒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