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50机顶盒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CPU

楼主(2022-06-17):
搜了下找不到这款到底是什么CPU,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是电视专用的,早期的盒子也有用的,上面有型号

网友:
MSO9280MC,我之前跑了下分,配置垫底,看个电视直播还是不卡的

网友:
MSO9280性能太差,1.1G实际只能到1G,发热量大还不带传感器,天线没啥用信号不好,全志H3都比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