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PIC12F629-I/SN 微芯 8位,如何读写芯片

楼主(2022-06-17):
PIC12F629-I/SN 微芯 8位,如何读写芯片。编程软件使用什么,小白望大师指点。

网友:
PICKIT3 应该可以用,马老板那边买一个试试

网友:
看数据手册。写肯定是PICKIT2/3等。读就看看有否加密了。

楼主:
全新的芯片,需要编程读写后控制。不存在加密吧!

网友A:
应该是买过老五家的PIC12F629 + ULN2003的五毛钱的控制板,现在开始充分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买过老五家的PIC12F629 + ULN2003的五毛钱的控制板,现在开始充分利用了

我也买了20多个  芯片上面只有个629字样    用MiniPro编程器选择PIC12F629根本识别不了 擦除了也不行  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这芯片编程怎么那么复杂,研究了一天全鸟语头都大了,有高手帮忙编下吗?或者指导下程序很简单。

网友B:
编程软件mplab x ide ,编译器xc8  烧写pick3

网友:
ICD3也可以,量产的话用PM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软件mplab x ide ,编译器xc8  烧写pick3

有中文版的吗?

网友:
可以到网上搜JDM或者RCD编程器,可以自制,就几个阻容元件不需要其它的,唯一不方便的是要找台有串口的电脑。软件用icprog,使用的话自己摸索一下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
这个芯片很简单的,MPLAB+PICC就可以开发了,
内部资源比较少,用ICSP口和PICKIT2 或3 都可以在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