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可视挖耳勺,挖耳不好用,当电子放大镜还是不错

楼主(2022-06-17):
20多块钱买了个可视挖耳勺,镜头直径4mm,长25mm,看看耳道还行,套上挖勺后,前端直径接近6mm,根本无法掏耳朵

然后我就发现微距效果还是挺好的,以后用来当放大镜使用吧

充电宝的板子

4056充电板

锂电钻的充电板

网友A:
看焦距应该不用深入耳道吧,如果要深入耳道那不还得再插进去个挖耳勺,耳朵扛不住了

网友:
有多少像素的分辨率看起来不太清晰呀

网友:
新工具新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焦距应该不用深入耳道吧,如果要深入耳道那不还得再插进去个挖耳勺,耳朵扛不住了 ...

挖耳勺是透明的塑料材质套在镜头前面。

网友:
我买的缸内内窥镜也不错!

网友:
前段应该还有可拆卸个挖耳勺吧

网友:
其他还可以,就是清晰度还差那么一点意思。

网友:
这不就一内窥镜么

网友:
我也有,就是个废品,基本没法用,太粗了!

网友:
针孔摄像头啊,有点意思

网友:
可以啊,人材这都想得到

网友:
朋友发现了这可视挖耳勺的另一个用途啊!

网友:
现在芯片上的字太小了,确实需要放大

网友:
没明白,从哪里看图像呢?

网友:
挖耳就是个噱头

网友:
当放大镜用,效果很一般呀。

网友: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
我也有一个40多买的带WIFI用手机APP看的

网友:
USB线直连手机,在手机上可以看到图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