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扎实耐用的平底锅,安全抗菌更好使,康巴赫抗菌蜂窝煎锅上手试用

楼主(2022-06-17):
这两年很多朋友都需要在家里做饭,这时候就要用到各种厨具,其中平底锅是特别实用的一种,煎炒烹炸基本都能搞定,当然了,现在市面上的平底锅种类也不少,最近我用的是一种蜂窝煎锅,相比于普通的平底锅,这种蜂窝煎锅具有更好的不粘特性,使用和清洁都很方便。

之前我用过康巴赫的一款抗菌菜板,这次我选的蜂窝煎锅也是来自康巴赫的,而且同样具有抗菌特性,所用的材质比较特别,而且在很多细节上也做了优化,日常使用对于厨房新手特别友好,可以轻松完成煎蛋等餐品。

这款煎锅的做工比较简约,而且用料扎实,拿在手里比较有分量,重量约为2.73kg左右,这款煎锅还带有一个特殊的锅盖,可以大大提升焖煮的效率,这是同类煎锅里面不常见的配置,让这款煎锅用起来更加灵活,如果有在家做饭的需要,那么用这么一口煎锅,基本就完全够用了。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款煎锅做得十分平整,而且比较厚实,在工艺上,康巴赫使用5层压铸,通过200吨重压一体成型,因此这口锅相对更加耐凸耐用,不容易变形,防凸加厚聚能底,久用不凸,此外平整的锅底也有利于在高火下更均匀地受热,避免因为受热不均而出现凸起之类的问题。

得益于锅底平整的优势,在使用这款煎锅煎制食材的时候不会跑油,这样我们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煎锅锅底的空间,像是煎蛋的时候就会更加顺手。

一般这种煎锅都会采用304或者316不锈钢,在日常使用中这两者的实际区别不大,而我用的这款康巴赫蜂窝煎锅,则是采用了特殊的抗菌不锈钢基材,相比普通的不锈钢,可以释放杀菌铜离子,从而起到抑制细菌滋生的作用。据检测报告显示,针对一些常见的病菌,这种抗菌不锈钢能够实现99%以上的杀灭率,所以日常使用中,即使没有及时清洁煎锅,放上一两天也不用担心会有细菌滋生的问题。

作为一款蜂窝煎锅,康巴赫第五代抗菌煎锅采用了蚀刻蜂窝网路设计,锅内的蜂窝点数更加丰富,密度也更大,能让食材更加均匀地受热,这样在我们烙饼、煮酱的时候,效率会更高一些。另外在用过几次之后,我感觉这口锅的不粘表现确实不错,而且耐刮性很强,用木铲、硅胶铲、钢铲都没问题。

上手用过之后,我感觉这口锅的不粘表现确实很理想,如果想要无油煎蛋的话,那么只要火候控制得没问题,确实可以轻松搞定,日常使用的话,加上少量油就足够让锅底变得非常顺滑了,烙馅饼感觉非常轻松。

这口锅锅底的做工也很精细,用的是一种多层复合锅底,在燃气灶、电磁炉等灶具上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即使长期用明火加热也不容易烧黑,和锅内一样,锅底部分也很平整,这样在电磁炉等灶具上使用时,加热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需要简单炖煮的时候,这口煎锅也可以胜任,它有一个玻璃锅盖,可以清楚看到锅里面的情况,判断当前的烹饪进度。有趣的是,这张锅盖上没有常规的透气孔,而是采用了特设蒸汽呼吸阀,可以根据需要来开、关或者半开,这样蒸煮的时候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蒸汽,起到一定的高压锅效果,这个呼吸阀的操作也很简单,并且可以快速泄气,用起来很方便。

实际使用中,包括锅盖以及锅身上面的把手,都具有出色的隔热防烫特性,握持手感也很舒服,取放都比较方便,而且锅身手柄还带有挂孔,可以悬挂收纳。

康巴赫这款煎锅每次用过之后,不管用没用过油,残留的食用油还有食物残渣,都不会固结在锅身上面,等到自然冷却一会儿之后,基本上用水冲一下,然后稍稍擦拭就会洁净如新了,不需要再用洗涤灵来去油污,这样在需要制作多道菜肴的时候也很方便,还可以避免串味。

上手用过几次之后,我感觉康巴赫这款抗菌蜂窝煎锅还真是挺好用的,对于需要在家做饭的朋友来说,煎炒的菜肴比较容易上手,而且不费时间,像是煎蛋、煎牛排之类的,用这么一口煎锅基本能够搞定一日三餐了,加上这口锅具有出色的不粘特性,日常打理也很方便,平时如果太忙的话,得益于煎锅所采用的不锈钢抗菌材料,上面也不容易滋生细菌,做完饭菜之后,可以偷懒等到第二天用的时候再涮一下。

总的来说,相比于同类产品,这款康巴赫抗菌煎锅在选材用料、使用体验以及安全性上都做得不错,而且还便于打理,确实很适合在厨房里准备一口,需要在家做饭的时候,早晚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做些可口的菜肴。

网友:
最近收到好多这个锅的推,不知道是否可以代替法兰盘

网友:
千万别相信这个可以用钢铲。。。
长时间用的话,肯定粘锅。。
已经换了两个锅了。。

网友:
这种锅9.9包邮的和上千的我感觉没区别

网友:
我买了华邦的铸铁锅,锅体是打磨光滑了的,日常使用挺不错。

以前买过宜家99块钱的28cm口径欧巴丽不粘锅,那涂层真好,用了四年多都是好好的。现在这系列的好像没有了,只能买其它系列的

有一天我拿它来炒薏米,结果把涂层破坏了,用了几天后受不了了就扔了。

那之前还买过苏泊尔的不不粘锅,也是99一个,但涂层差远了,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