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充电桩是否有意义

楼主(2022-06-17):
最后决定购买电动车宝骏五菱的kiwiev,79800元。看到可以送充电桩。

开了这些年铅电的,一直是使用16A插座直接冲,这次看说是免费送充电桩。如果单位安装充电桩自己知道。可这个自己说看了不算。如果自己接线。充电桩跟插座主要优势在哪儿?

我们现在从自己的电源内接出,统一要求插座在楼外。改成充电桩主要优势在哪儿?

楼主:
记得有电源、照明等板块,改版没有了?本想发在电源板块

网友A:
家用插座最多3500W,7000W可以快一倍,当然380的四脚插头的话可以轻松承受10千瓦电量。还有一种很不常用的220插头,是30安培的特大号,可以安全承受6000瓦,早期3匹柜机上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插座最多3500W,7000W可以快一倍,当然380的四脚插头的话可以轻松承受10千瓦电量。还有一种很不常用的2 ...

我是说反正需要自己从自己电源控制器上接线。我现在接的是4平铜线,用的是16A插座。前边另加了漏电保护和过流保护。当然自己也可以更换。
很明显,买车送的这个充电桩还是从自己家接线,这样的话接到充电桩上和接到一个大功率插座上,似乎差别不大?

网友B:
电动汽车应该推进换电池技术规范,这样使用效率才能提高,同时也节省充电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汽车应该推进换电池技术规范,这样使用效率才能提高,同时也节省充电桩 ...

你说的这个目前还不行,假如能统一电池型号、做到可更换,可能真的能代替汽车。现在离这个还很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目前还不行,假如能统一电池型号、做到可更换,可能真的能代替汽车。现在离这个还很远 ...

中国是消费大国,如果国家推出强制产品标准,应该是可行的,不按国标要求,就进不了中国市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动汽车应该推进换电池技术规范,这样使用效率才能提高,同时也节省充电桩 ...

如何保证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兼容?
换电的车子是否有高峰,高峰如何保证换到充满的电池?用快充需要多大功率,换电站需要多大功率的变压器,电网是否支撑的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反正需要自己从自己电源控制器上接线。我现在接的是4平铜线,用的是16A插座。前边另加了漏电保护和 ...

电桩里有协议,没有协议车子最多只以3000W充电,不会突破这个数字的,就像手机充电一样,即使适配器满足要求,也要线材也满足,不是所有线都能启用快冲的。

网友:
充电桩可以卖钱 问你的销售  卖个几百补贴电费不香吗

网友:
非常有用,卖掉你过后会后悔,比可以从国家电网APP申请安装充电桩,会安装独立电表

网友:
主要是有责任主体。
然后不会被人拔下来,理论上怎么搞,只要拔下来,任何部分都是不会带电的。
但拉线就会带电。

当然我个人觉得单位场地没必要弄专用汽车充电桩。弄个带温度检测和单向锁定的插座盖子就行了(电控锁后只能单向关紧,像手刹喀喀喀,放不下去,只有预充电费用完了,盖子自动打开,别人拔了也能冲)。统一16A插头,盖子把插头盖住,充的电费没用完就打不开,充电电流低于3A也自动打开。自备充电线。单位一般丢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目前还不行,假如能统一电池型号、做到可更换,可能真的能代替汽车。现在离这个还很远 ...

也不是好事,做到换电后会通过技术手段让你无法在自己家里充电,这样的话电池租用费和充电费用也会直线上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中国是消费大国,如果国家推出强制产品标准,应该是可行的,不按国标要求,就进不了中国市场。。。 ...

对,电池标准化,可以根据车型,配备标准的一个,两个,三个电池,就像电瓶车的蓄电池一样,只能选择基本模块型号来组合,买车不买电池,直接额外租赁,像煤气罐。

网友:
好像没好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国是消费大国,如果国家推出强制产品标准,应该是可行的,不按国标要求,就进不了中国市场。。。 ...

这是目前各车商的嘘头产品,不可能的。除非电池出国标,各加油加电站可迅速更换,消费者买车时再需向国家买或者租赁电池,而不是车企,那才有可能真正推广。

网友:
家庭安装有充电桩可以让供电公司冲抵阶梯电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保证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兼容?
换电的车子是否有高峰,高峰如何保证换到充满的电池?用快充需 ...

普通的家用充电桩实际上根本没有充电功能,电动汽车上的交流充电接口连接的是车内部的充电器,由内部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所谓的慢充只负责把外部的市电接入而已,这种充电桩的功能是检测判定外部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接地、充电插头是否接触良好,如果条件不符合要求就断开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电池标准化,可以根据车型,配备标准的一个,两个,三个电池,就像电瓶车的蓄电池一样,只能选择基本 ...

像现在XX品牌电车一样,只卖个车给你,想使用要另付一千多的电池月租,如果加油按普通代步车一公里三到五毛算,和油车区别真不大

网友:
问销售充电桩可以卖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