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前几天修好的这个容量检测仪又出问题了

楼主(2022-06-17):
前几天换了7133修好的这个18650容量检测仪又出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检测电池满电装上去最高只能显示3.4伏, 这又是哪里出问题了?求助各位大虾!

之前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7181
今天重新换了个7133换好正常了,充满电电池放上去显示电压相符,可是检测放了一次电,再次充满电装上电池显示又会比实际电压高1到2V,难道7133这么容量坏吗?还是质量不好。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内阻大的问题,我新买的电池充满电4.2V,0.5A电流放电测量时电压也只有3.9V左右。

网友:
求助各位虾米

网友B:
万用表量一下电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量一下电压先。

万用表量电池电压4.0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内阻大的问题,我新买的电池充满电4.2V,0.5A电流放电测量时电压也只有3.9V左右。 ...

新电池充满换上去也是显示3.4V

网友:
应该用万用表在线量电压,3.4v测试仪没有问题。

网友:
万用表在线量电压

网友:
买个tec-06或者ebd mini吧。

网友C:
我买了个液晶屏的,当时想买这种,觉得屏幕不容易坏,但是不直观放弃了,没想到更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液晶屏的,当时想买这种,觉得屏幕不容易坏,但是不直观放弃了,没想到更容易坏。 ...

今天重新换了个7133换好正常了,充满电电池放上去显示电压相符,可是检测放了一次电,再次充满电装上电池显示又会比实际电压高1到2V,难道7133这么容量坏吗?还是质量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换了个7133换好正常了,充满电电池放上去显示电压相符,可是检测放了一次电,再次充满电装上电池 ...

7133是新的吗,要不找个拆机件换上试试。

网友D:
在线测量电池电压,如果不一致,有可能7133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测量电池电压,如果不一致,有可能7133不良

估计还是7133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33是新的吗,要不找个拆机件换上试试。

换了新的,估计是质量不行

网友:
嗯,7133质量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