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联想thinklife256固态硬盘慧荣SM2258XT开卡求助高手Compare Flash Fail

楼主(2022-06-17):
最近手里的联想thinklife ST800突然罢工了,

插在电脑上不能用了,提示需要格式化,刚插上去是没有反应的,过一会就提示需要格式化,如图,

查看了磁盘管理器,

可以看到G盘存在,还提示状态良好,这玩意都不能使用了,还良好,我晕!

首先拆机了,

是慧荣SM2258XT的主控,听说这个主控还是很普遍的,找个开卡工具应该不难

又查看是什么颗粒,网上说是intel的,拆开没有找到,在白纸下面发现

写着SD256G84C……,不知道是不是闪迪的,好吧,找个开卡工具吧,终于费了二牛之力,找了大大小小的14个

保险起见一个个的试试吧,我晕,竟然都能识别到优盘,

后面FLASH 写着SAND,难不成真是闪迪的

然而点开 Parameter,点Auto,竟然警告

接连把剩下的都试了,结果都是这个警告窗口,竟然没有合适的Flash Select,

那就费力的挨个试试吧,结果大都失败告终

忙活了一天,也没有搞定

只好求助高手支招了,帮帮小弟吧,感激不尽!

网友A:
闪存没正确认出吧,换支持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没正确认出吧,换支持的版本

主要是不知道哪个版本是啊

楼主:
这么多的工具里,没有发现SANDISK BiCS4

网友:
WD 颗粒 属于西数

网友B:
开卡之前需要短接ROM跳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之前需要短接ROM跳线的

插到电脑上一会就识别了,是不是不用短接了

网友C:
软件都告诉你用T0311A0 版本的固件了。
你找了一堆P Q R版本的开卡软件怎么开?

网友:
上ID  看看  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都告诉你用T0311A0 版本的固件了。
你找了一堆P Q R版本的开卡软件怎么开? ...

不懂啊,这个又是那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都告诉你用T0311A0 版本的固件了。
你找了一堆P Q R版本的开卡软件怎么开? ...

我找了半天也没有T0311A0 版本

网友D:
T0311A0明明是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NDISK BiCS4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T0311A0明明是固件版本……

成功开卡,是S1022A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都告诉你用T0311A0 版本的固件了。
你找了一堆P Q R版本的开卡软件怎么开? ...

已经成功开卡,用的是S1022A的固件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已经成功开卡,用的是S1022A的固件,不过开卡容量少了十几G,还可以吧

网友:
怎么容量变少了?跑了RDT?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固态,是SK颗粒,你不是收菜。联想Tinklife ST800 256G拆解后,找不到工具,最后自己解决的

网友:
手动设置容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