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DF 012自停故障

楼主(2022-06-17):
自停没有了,打滑正常,有大神拆解的,给分享一下自停原理吗。

网友:
是个防尘微动。

网友A:
有可能是手柄处线断了,也有可能是微动开关坏了,开关的话闲鱼有松下asq14417,买来改动一下就能装进去,拆开外壳,启动的时候短接开关可以判断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手柄处线断了,也有可能是微动开关坏了,开关的话闲鱼有松下asq14417,买来改动一下就能装进去,拆 ...

请问自停和手柄处的线是什么关系啊?我拆过,手柄记得只有电池的线啊

网友:
自停没用就齿轮箱外壳上的微动有问题 看看吧 扭力环下压碰微动就断电 超简单的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自停和手柄处的线是什么关系啊?我拆过,手柄记得只有电池的线啊

你确定?

网友:
谁说手柄处只有两根线

楼主:
我把正常自停的控制器,换到不能自停的机子上,自停就有了。难道自停会跟控制器主控有关系吗?

楼主:
自停故障、照明灯不亮,好像都跟主控有关,我拆机更换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停故障、照明灯不亮,好像都跟主控有关,我拆机更换试过。

都让你检查线路了,这个手把的地方来回折叠那几根细线大概率会断,线一根一根一根的轻轻拉一下就知道断没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正常自停的控制器,换到不能自停的机子上,自停就有了。难道自停会跟控制器主控有关系吗? ...

控制板上有两个元件坏了,自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上有两个元件坏了,自己换吧。

请问哪两个元件,能给个提示或者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两个元件,能给个提示或者图片吗

如果确定线没有问题的话,你测量一下开关正反转的电阻值,看看是否差别很大。

如果差别不大,再检查一下控制板上的两个元件,沿着连接波箱的信号线,反向查,就可以看得到了

具体维修看这个视频:垃圾佬捡漏翻车 牧田DF012D电动螺丝刀尸体机修复 重新赋予生命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d9c66c685cc6463f48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停故障、照明灯不亮,好像都跟主控有关,我拆机更换试过。

比较幸运的话,就是波箱上个元件坏了或有污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