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测试一个廉价usb表 WITRN A2Q

楼主(2022-06-17):
前几天想买个五位电压表来校准万用表,逛了一圈发觉不合适,而且精度最高只有0.08%,再高的,价格也高要两百多元。忽然发现居然有19块钱的五位电压表功能的usb功率计,还尼玛带示波器纹波功能?

这么离谱,于是我啪的一下很快哈,就搞了个回来玩玩

看看到底性价比如何,拆解的帖子在另一边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205-1-1.html,直接开搞,为了确保测试的稳定,用电池供电,避免了市电干扰,电压电流测试场地比较水,大致能测就行

usb表的电压和电流最后一位显示基本一直在乱跳,五位表是不能看的了,不过当个四位表还是比较准的,

这玩意儿还能测量负载内阻,我用的2个5欧电阻做负载,

测量值还是比较准的,19元,不亏!纹波测试场地可能不太正规,差不多就行了,有意思的是这usb表测电池也有十几mv纹波?应该是它自己电源模块的纹波吧

短接示波器归零,示波器没问题,

对比下空载和带负载时的纹波和波形,好像完全不一样?

不过仔细对比网格,不要去看它显示的vpp,网格数出来的vpp好像差不多,总之能参考吧,又一个玩具,19块,赚!

网友A:
拆开看方案是不是单片机+ina226.

网友:
非常 不错的玩具

网友B:
示波是娱乐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是娱乐功能

就玩具呗

网友B:
半个玩具吧,电压电流还是挺准的

网友C:
它还能用签到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个玩具吧,电压电流还是挺准的

实际上跳的挺厉害的,远没有万用表稳定,5位数,最后一位基本不用看一直跳,第四位还可以,精准来说的话,当做三位数显表就很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还能用签到红包

我那天一激动把这事忘了,红包省2.6元,还可以更便宜

网友D:
有没有链接?淘宝搜索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链接?淘宝搜索不到

你直接拍立淘或者搜这个模块的型号A2Q也行

网友:
这一款能测量多少电压输入的

网友:
之前买的库存u表都14了

网友D:
迟了,已经涨价到29.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方案是不是单片机+ina226.

维简全部都是artery f4单片机加ina22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迟了,已经涨价到29.9了

手机淘宝自动领券的19.9元,一个账号只能买一个,买第二个就是29.9。

网友:
看起来真是超值

网友E:
看了楼主的帖子,忍不住入手一个,比以前买的睿登的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的帖子,忍不住入手一个,比以前买的睿登的便宜多了

睿登感觉就是品牌溢价有点多了,某宝很多模仿睿登的,玩玩也还可以

网友:
手贱买了个,用红包1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