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薅羊毛来的音乐U盘,芯片也打码?遇到黑片了??

楼主(2022-06-17):
还是那个包装

刀片拆开
打码黑片

还是那个主控

这码打的有点厚,厂家标示都看不出来了

可以正常的放歌,但是为什么要打码呢

   好像是个纯512M 的NADA ,没有带DDR 了,

网友:
估计有过多写入速度不良区块,尽量把音乐拷贝出来备份,省的变成坏块丢失文件。

网友:
薅羊毛来的能用就赚了,打磨信息就是为了防坛友拆解,厂家心虚

网友:
这种优盘也就只能当作炮灰盘了。

网友:
这种破U盘,不是读卡器+内存卡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A:
有一种盘,防拷贝,以为是高科技,结果是简单把数据线对掉,拷歌拿去他的摊点,头部加一个转接头,把数据正负对掉了拷

网友:
这个不能算是黑片,这个芯片是老的手机之类的数码产品回收拆解的闪存,各种各样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盘,防拷贝,以为是高科技,结果是简单把数据线对掉,拷歌拿去他的摊点,头部加一个转接头,把数据正 ...

那读取的时候数据脚对换了怎么读取呢

网友:
二手flash吧

网友:
打码 不用担心侵权了

网友:
回头薅一个送我,我就想嫖一个TSOP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盘,防拷贝,以为是高科技,结果是简单把数据线对掉,拷歌拿去他的摊点,头部加一个转接头,把数据正 ...

奇怪,那还怎么读呢,

网友:
能正常用就不错了。刚弄了个32G的TF卡,用MyDiskTest 检测结果程序自动退出。但往内面复制满数据,好像又可以都读出来,不知是不是山上的

网友:
还是那个包装,还是那个主控,但存储被打码了。

网友:
感觉7楼说的靠谱

网友:
放音乐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打磨的我感觉比刮刮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读取的时候数据脚对换了怎么读取呢

估计是专用播放器,数据线也是对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