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短接了,电脑也认出来了,不过就是软件上认不出来。

楼主(2022-06-17):
88NV1120,短接了,电脑也认出来了,不过就是软件上认不出来。
还是说软件对不上的话,就是认不出设备?
电脑以经认出来新的硬件了,就是在软件上不显示,

网友A:
用20329的桥软件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B:
这个板子应该不用短接,用相应的开卡板自动识别,好像用20392转接板

网友:
试试这个固件,应该能够帮到你

网友:
有8脚,大几率开不了。

网友:
b16,拆了上优盘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0329的桥软件才能显示出来

必须用这个转接卡吗?不可以直接SATA吗?我就没试过,我就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应该不用短接,用相应的开卡板自动识别,好像用20392转接板

必须用这个转接卡吗?不可以直接SATA吗?我就没试过,我就问问。

网友:
有时候还真的是挑转接板

楼主:
换了转接卡!!当时就开开了!!跑的贼快!!

网友(2022-09-03):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应该不用短接,用相应的开卡板自动识别,好像用20392转接板

一般什么样的板子不用短接也可以直接开卡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