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坏块如何屏蔽掉

楼主(2022-06-17):
SM2246EN的盘子,刚好有四片现代颗粒,顺手做了个256G的盘,
开卡一切顺利,跑圈校验有几十个红色。
做RTD,ECC18不过,ECC36通过,再开卡跑圈,还是一样。
容量定到240G开卡,跑圈还是不过
辛苦做的干干净净的盘,最后跑圈不过,怎办呢?舍不得再搬板了
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
海力士16nm闪存的RDT ECC不大于20。发一下ECC18的RDT结果,大概闪存有问题。

楼主:
哪怎办?降容做RTD,ECC选20不知是否容易通过?

网友:
做高温RDT吧。——跑圈时实际温度会比RDT时高,一些颗粒有高温才不稳定的块,RDT时没找出来。

ps:HY 16 MLC,漏电王制程,建议别花心思折腾了,有可能放两天就丢固件的。

网友:
颗粒不行也别强求,该放弃治疗时就勇敢放弃

网友A:
试试开成xt跑rdt抓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开成xt跑rdt抓坏块

开成XT跑RTD后,可参照XT跑的坏块再开成EN吗?这个没试过,回去试下

网友:
跑RDT不过,是哪块闪存坏块多?换掉它看看

网友:
一直不明白RDT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网友:
换靠谱的颗粒

网友(2022-08-26):
引用 楼主:
开成XT跑RTD后,可参照XT跑的坏块再开成EN吗?这个没试过,回去试下

有试XT吗?最后的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