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迈锐德SR-5507热水器E4/E6报警检修后,加深了对现代热水器的理解

楼主(2022-06-17):
本机7000w功率仅用两只小继电器控制温度,触点粘连造成超温故障,检修过程曲折,在用电位器验证探头时,发现E4是在温度变化剧烈时报,E6是超温,E4刷新了对新型电脑板的认知:可能是5秒内温度变化超过10度就报警E4,这在单片机编程的时候遇到过也容易实现,这样大大增加了可靠性。探头要打导热脂不然也误报

电热管

网友:
家里的史密斯好多年了,好像没啥问题~~
你这个多少升容量的?7000W还要啥储水啊,即热都够了

网友A:
温度探头装在什么位置?是一根空心筒传进来绑到电热管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探头装在什么位置?是一根空心筒传进来绑到电热管上吗?

是的,电脑板的控制精度越来越高了,逻辑严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