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110V的484吸锡器怎么改成220V啊?

楼主(2022-06-17):
请问,110V的484吸锡器怎么改成220V啊?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加一个220转110的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220转110的变压器了,

是有一个,就是体积太大了,是1000W的

网友B:
50W的自耦变压器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W的自耦变压器很小的。

没有,体积还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体积还是太大了。

也就普通10W变压器那么大,两包烟叠起来小一圈那么大吧,以前PS1都要用变压器,又不是便携的多个变压器也没什么。

网友:
这个真不好改,里面的电源变压器,电机都要改2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体积还是太大了。

小体积变压器多的是    某宝搜公牛变压器

网友:
用倒泵转110v

网友:
这个改不了的,外置变压器吧

网友:
电感类负载改电压不动线圈,还要达到同等功率要求,有点难

网友:
不改的话记得把插头和变压器绑起来~~~我就吃过亏插到220上全烧了

网友:
楼主的键盘威武

网友:
12W的220V变压器比较好找,直接代换吧

网友:
481,老货啊,主机挂变压器最省事

网友:
不好改 用外置变压器吧

网友C:
改不了,至少是你的水平肯定改不了的(重新绕电机线圈,重新绕变压器线圈)。真空泵电机,内部的变压器都是100V的。妥妥的拖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不了,至少是你的水平肯定改不了的(重新绕电机线圈,重新绕变压器线圈)。真空泵电机,内部的变压器都是 ...

乱说啥,就算没工具,只要有兴致,不是难事。毕竟我以前自己动手拆变压器,从初级开始绕线圈,次级要几伏就绕几圈。不过我想内置,体积太小了,自己做太麻烦,还是找找看看。

网友:
串电容。12w的话串0。8uf。直接用电容限流。
如果变压器烧了再重绕。

可以从0。47uf开始试,慢慢叠加并联电容。

网友:
外置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