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组装个电子负载,顺便做个无聊测试

楼主(2022-06-17):
最近不是很忙,撸个免费打板把原来的电子负载重新组装下。
原来洞洞板做的,不忍直视

嘉立创免费撸的,自己学画的pcb板,大神勿笑

装起来,这个视角看起来不错。

换个视角,哈哈,露馅了吧,还是有点丑,不管了,免费的材料只能找到这些了

各个视角都来一张

下面来个无聊测试,看看普通USB头子能过多大电流,普通的usb头子很便宜,而X宝专门的大电流头子好几块一个,感觉有点贵。
不多说了,主角上场,垃圾桶里捡一个来

暴力扒开外衣

磁铁试下,居然不吸,难道是铜的?

抽根筋出来

开始测试,2A

5A

10A

等了10多分钟,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反应,本来还想加大电流的,不过散热器太小,温度都烫手了,就先这样了。
看来普通USB头子也能过大电流的,之所以那些usb线不能过大电流应该是线的问题,跟头子没多大关系。
欢迎大家探讨。
完。

网友:
做的不错,DIY的东西对颜值不能要求太高,实用就行。
普通USB头子不能过大电流的原因,除了线的原因之外,接触不良才是导致不能过大电流的最大因素,经常使用情况下反复插拔,接触面氧化等都导致接触电阻增大。

网友A:
nonono!接触插座的就一个点,是否发热起决于两个触点是否都是镀金和镀金的厚薄。而不是你夹子的夹持力度!

网友:
你这测试不是测的头子,而是测的一根铜棒。

网友:
确实,接口触点就那么一个点,全部电阻基本上都在触点上,电流大了触点发热

网友:
做得挺好的!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实用谢谢

网友B:
首先,PCB画的不错

其次,USB头子电流测试应该是完整的USB插头+USB座大电流通过测试,而不是一根铜片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nono!接触插座的就一个点,是否发热起决于两个触点是否都是镀金和镀金的厚薄。而不是你夹子的夹持力度! ...

哈哈,一语点醒梦中人啊,难怪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PCB画的不错

其次,USB头子电流测试应该是完整的USB插头+USB座大电流通过测试,而不是一根铜片{: ...

多谢指点

网友:
电子负载做得不错

网友C:
usb这样测试不对的,找一公一母对插后焊线测试,可以把1和4脚串联测试,模拟真实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这样测试不对的,找一公一母对插后焊线测试,可以把1和4脚串联测试,模拟真实场景 ...

改天有空再试试。多谢指点为。

网友:
说的太对了,DIY的东西以实用为主不要太在呼颜值

网友:
加个侧板就好了,感觉不太安全。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真是大侠

网友:
能不能大电流不应该是接触点是瓶颈吗,你这夹子夹的肯定不会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