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USB吊灯

楼主(2022-06-17):
同事送修的,拿来一看是充电线断线了,用根鼠标线替换,OK

网友A:
只是个分压,也没有充放电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分压,也没有充放电管理。。。

充电有个IC啊......................还好不是用二极管+电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有个IC啊......................还好不是用二极管+电阻的

我感觉那个是手电筒挡位IC,调灯光明暗的,不是充电IC

网友:
这种最低配的只能照明一个小时,很怀疑电量不够用

网友:
这灯的元件太少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楼主真是个人才

网友B:
以后干脆直接把控制降压电路集中到LED基片上好了,直接通电就能用,什么都不用加

网友:
内部如此简单啊,一个电池的续航肯定不够用。

网友:
就是几元包邮的玩具。

网友:
简单到极点

网友:
不错了  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干脆直接把控制降压电路集中到LED基片上好了,直接通电就能用,什么都不用加 ...

以前见过7135恒流芯片和仿流明灯珠在一片铝基板。后来见过220伏有免驱动灯板,内置线性恒流芯片。控制芯片应该也好弄,多一个按键。

网友:
这个东西做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传说中的地摊灯?

网友:
这个东西做成这样不错了
这个东西做成这样不错了
这个东西做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吊灯?吊灯?吊灯?吊灯?

网友:
就是晚间出地摊,照明用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