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爱国者黑骑士650DK上机

楼主(2022-06-17):
老机器了。来来回回,折腾了很多遍了。

开机都是问题了。偶尔开机失败。
(挂固态硬盘,没问题,但是挂磁碟硬盘,就会很可能不开机。)

路过一个二手机

便宜啊。。。。。。。。。。

大把拆机电源。

服务器电源

航嘉

逛来逛去没有找到合适的。(网购了最近比较热的,一款。爱国者黑骑士650DK)

开箱

保修卡

线缆长度。

简介

准备上机。

亚克力透明机箱。

下置电源

先看看合适不。

铭牌,该款电源双路12V。

线缆长度应该是够的。

接着拿出准备的硬盘转接支架。(有了这个支架,硬盘玖可以装在光驱位了。)

铝合金材质。厚实。

上机看看。

宽度合适

贴上海绵隔离。

固态硬盘,随意挂着。拆下来。

安装

效果不错。

准备装上光驱位。

安装完成,固态硬盘随意一颗螺丝固定。

主板供电。

显卡供电。

老4P接口。

新电源有8P接口。直接怼上去。

固定螺丝。

侧面。

把所有的接口都怼上。

插好后部接口。

开机~~~~~~~~~~~~~~

楼主:
继续折腾中。

熟悉的界面。

这是?

什么鬼

经过漫长的等待。开机了。

双硬盘都识别了。以前想都不敢想。

检测外壳有没有漏电。

翻译一下。

巴拉巴拉。。。。。。。。。。

不管了,能用就可以了。
可以愉快的看片了。

网友A:
想当年对电脑多么的痴迷,收集了一大堆电脑配件,现在家里的电脑几个月都没开机了。不过话说回来,你的CPU可真多

网友B:
老机器    小改动

网友C:
机器够老的,有新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对电脑多么的痴迷,收集了一大堆电脑配件,现在家里的电脑几个月都没开机了。不过话说回来,你的CPU ...

有时候,还是用电脑看看片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    小改动

小改动,再站三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够老的,有新电源了,

老机器。折腾折腾,继续奋斗三十年。

网友:
不知道楼主看什么片子

网友:
下个hdtune,看下硬盘的健康状态吧,也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已经给我的G41主板升级到Q9500  CPU,4G内存,加120G固态,G31主板升级到E8400  CPU,4G内存,不知道G31支不支持固态硬盘。

网友D:
B85不用这么折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B85不用这么折腾了吧

原电源。。。。。打嗝一年了。

网友:
够用就继续用,初代i7,当年也是很拉风的

网友:
爱国者电源便宜又大碗,可以用很多年了

网友:
应该让它检查磁盘,有空的时候还是检查一下好,也就一次,检查完了之后就不再检查了。

网友:
电源真的不能用二手  暗病太多了  我就被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