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帮忙看看电感是多大的?

楼主(2022-06-17):
洗衣机突然坏了,提示FC变频板通讯故障,拆开发现变频板上的VIPer12a炸膛了,天灵盖完美的炸了下来,还烧了一个3W/820Ω电阻,因为电感离IC太近,拆坏芯片的时候,不小心碰坏了电感,勉强修复上也感觉是摇摇欲坠,感觉洗衣服一震动就坏,想直接换一个新的电感上去,不知道大小,来求助各位,如果图片不够可以再补充

网友:
电感只要没有开路,焊上滴坨704即可防震

网友:
楼上正解,再说这玩意好像本来就得灌胶的吧,防止进水短路...

网友A:
电感也没问题啊你多虑了

网友B:
电感看着没有坏呀,重新焊接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也没问题啊你多虑了

这是我修复过后的,两个腿都掉了,勉强装回去,虽然测量是通的,两个腿发晃,感觉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看着没有坏呀,重新焊接一下试试

这是我修复过后的,两个腿都掉了,勉强装回去,虽然测量是通的,两个腿发晃,感觉不牢固

网友:
两个腿都掉,焊两条线上去
感觉不牢固,点胶固定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把VIPER12A接成BUCK方案的,不是经典的反激方案,我查了一下电感是用1.5mH的,但我不太确定,等高手指正。也可以用电桥测一下原电感是不是1.5m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把VIPER12A接成BUCK方案的,不是经典的反激方案,我查了一下电感是用1.5mH的,但我不太确定,等 ...

我也查过,电感容量,全都不同,不确定参数,不敢随便找一个装上,我怕参数错误,电压太高把主板芯片烧了,虽然帮不上,还是谢谢了

网友D:
这种电感的两个脚是用胶粘在磁芯上的(磁芯上有浅孔),可以去掉插脚,直接把电感的漆包线两端焊在电路板上,然后用胶固定电感。

网友:
只要磁芯没断就行,大不了拆开重绕。

网友:
按2楼说的办法,焊上去后,用胶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感的两个脚是用胶粘在磁芯上的(磁芯上有浅孔),可以去掉插脚,直接把电感的漆包线两端焊在电路板上 ...

用热熔胶就可以了

网友:
上胶粘着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修复过后的,两个腿都掉了,勉强装回去,虽然测量是通的,两个腿发晃,感觉不牢固 ...

铜丝就是绕在引脚上而已,其实不要引脚也没问题,铜线拉直一点直接焊上,反正要用防水胶重新封住的

网友:
电感没有断路,焊接回去,加白色704胶或者密封胶固定,完美解决问题,不用纠结必须换一个新的

网友:
真纠结的话,找个电感表,测量一下电感值,按原值购买新的换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