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2C5A60S2+18B20温度传感器程序无法读取

楼主(2022-06-17):
以下是程序,用的单片机:STC12C5A60S2  ,温度传感器:串口输出 :t0.txt="0.0" j0.val=0 显示为0,读取不了18B20数据 到底是哪里问题

/*************************此部分为18B20的驱动程序*************************************/
//#pragma SR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sbit BEEP = P1^4;
unsigned char Decimal;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_Nop()  _nop_()           */

//——————————————————————————————————————————————————————————————————————————————————————————————————————
void TempDelay (unsigned char idata us);
void Init18b20 (void);
void WriteByte (unsigned char idata wr);  //单字节写入
void read_bytes (unsigned char idata j);
unsigned char CRC (unsigned char j);
void GemTemp (void);
void Config18b20 (void);
void ReadID (void);
void TemperatuerResult(void);
//——————————————————————————————————————————————————————————————————————————————————————————————————————

sbit   D18B20=P3^7;  //温度传感器

bit  flag;
unsigned int  idata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idata temp_buff[9]; //存储读取的字节,read scratchpad为9字节,read rom ID为8字节
unsigned char idata id_buff[8];
unsigned char idata *p,TIM;
unsigned char idata crc_data;

//——————————————————————————————————————————————————————————————————————————————————————————————————————
unsigned char code CrcTable [256]={
0,  94, 188,  226,  97,  63,  221,  131,  194,  156,  126,  32,  163,  253,  31,  65,
157,  195,  33,  127,  252,  162,  64,  30,  95,  1,  227,  189,  62,  96,  130,  220,
35,  125,  159,  193,  66,  28,  254,  160,  225,  191,  93,  3,  128,  222,  60,  98,
190,  224,  2,  92,  223,  129,  99,  61,  124,  34,  192,  158,  29,  67,  161,  255,
70,  24,  250,  164,  39,  121,  155,  197,  132,  218,  56,  102,  229,  187,  89,  7,
219,  133, 103,  57,  186,  228,  6,  88,  25,  71,  165,  251,  120,  38,  196,  154,
101,  59, 217,  135,  4,  90,  184,  230,  167,  249,  27,  69,  198,  152,  122,  36,
248,  166, 68,  26,  153,  199,  37,  123,  58,  100,  134,  216,  91,  5,  231,  185,
140,  210, 48,  110,  237,  179,  81,  15,  78,  16,  242,  172,  47,  113,  147,  205,
17,  79,  173,  243,  112,  46,  204,  146,  211,  141,  111,  49,  178,  236,  14,  80,
175,  241, 19,  77,  206,  144,  114,  44,  109,  51,  209,  143,  12,  82,  176,  238,
50,  108,  142,  208,  83,  13,  239,  177,  240,  174,  76,  18,  145,  207,  45,  115,
202,  148, 118,  40,  171,  245,  23,  73,  8,  86,  180,  234,  105,  55,  213, 139,
87,  9,  235,  181,  54,  104,  138,  212,  149,  203,  41,  119,  244,  170,  72,  22,
233,  183,  85,  11,  136,  214,  52,  106,  43,  117,  151,  201,  74,  20,  246,  168,
116,  42,  200,  150,  21,  75,  169,  247,  182,  232,  10,  84,  215,  137,  107,  53};

//
/************************************************************
*Function:延时处理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TempDelay (unsigned char idata us)
{
        while(us--);
}

/************************************************************
*Function:18B20初始化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Init18b20 (void)
{
        D18B20=1;
        _nop_();
        D18B20=0;
        TempDelay(80);   //delay 530 uS//80
        _nop_();
        D18B20=1;
        TempDelay(14);   //delay 100 uS//14
        _nop_();
        _nop_();
        _nop_();

        if(D18B20==0)
                flag = 1;   //detect 1820 success!
        else
                flag = 0;    //detect 1820 fail!
        TempDelay(20);       //20
        _nop_();
        _nop_();
        D18B20 = 1;
}

/************************************************************
*Function: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WriteByte (unsigned char idata wr)  //单字节写入
{
        unsigned char idata i;
        for (i=0;i<8;i++)
        {
                D18B20 = 0;
                _nop_();
                D18B20=wr&0x01;
                TempDelay(3);   //delay 45 uS //5
                _nop_();
                _nop_();
                D18B20=1;
                wr >>= 1;
        }
}

/************************************************************
*Function:读18B20的一个字节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void)     //读取单字节
{
        unsigned char idata i,u=0;
        for(i=0;i<8;i++)
        {
                D18B20 = 0;
                u >>= 1;
                D18B20 = 1;
                if(D18B20==1)
                u |= 0x80;
                TempDelay (2);
                _nop_();
        }
        return(u);
}

/************************************************************
*Function:读18B20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read_bytes (unsigned char idata j)
{
         unsigned char idata i;
         for(i=0;i<j;i++)
         {
                  *p = ReadByte();
                  p++;
         }
}

/************************************************************
*Function:CRC校验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unsigned char CRC (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char idata i,crc_data=0;
          for(i=0;i<j;i++)  //查表校验
            crc_data = CrcTable[crc_data^temp_buff];
    return (crc_data);
}

/************************************************************
*Function:读取温度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GemTemp (void)
{
   read_bytes (9);
   if (CRC(9)==0) //校验正确
   {
            Temperature = temp_buff[1]*0x100 + temp_buff[0];
//            Temperature *= 0.625;
                Temperature /= 16; //取出温度整数位
                Decimal=Temperature%16;
                TempDelay(1);
    }
}

/************************************************************
*Function:内部配置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Config18b20 (void)  //重新配置报警限定值和分辨率
{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4e);  //write scratchpad
     WriteByte(0x19);  //上限
     WriteByte(0x1a);  //下限
     WriteByte(0x7f);     //set 12 bit (0.125)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48);  //保存设定值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b8);  //回调设定值
}

/************************************************************
*Function:读18B20ID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ReadID (void)//读取器件 id
{
        Init18b20();
        WriteByte(0x33);  //read rom
        read_bytes(8);
}

/************************************************************
*Function:18B20ID全处理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TemperatuerResult(void)
{
          p = id_buff;
          ReadID();
          Config18b20();
        Init18b20 ();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44);   //Temperature convert

        Init18b20 ();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be);   //read Temperature
        p = temp_buff;
        GemTemp();
}
//——————————————————————————————————————————————————————————————————————————————————————————————————————
//—————————————————————————————————————以上是DS18B20的各项操作——————————————————————————————————————————
//——————————————————————————————————————————————————————————————————————————————————————————————————————
//——————————————————————————————————————————————————————————————————————————————————————————————————————
//———————————————————————————————以下是主函数和串口常规操作,和各类数据转换函数—————————————————————————————————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
void system_Ini()
{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MOD|=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 0x80;
                TH1 = 0xFA;                  //baud*2  /* reload value 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1.0592)
            TL1 = 0xFA;
                TR1  = 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mydata)        // 发送一个字节
{
ES=0;
TI=0;
SBUF=mydata;
while(!TI);
TI=0;
ES=1;
}
//——————————————————————————————————————————————————————————————————————————————————————————————————————
void UART_Send_Str(char *s)          //发送文本串
{
int i=0;
while(s!=0)
{
        UART_Send_Byte(s);
        i++;
}

}

//——————————————————————————————————————————————————————————————————————————————————————————————————————
void UART_Send_END(void)   //发送结束符
{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FF);
}
//——————————————————————————————————————————————————————————————————————————————————————————————————————
void Integer_character_Send(unsigned char N) //将温度数值分解为 个位,十位,百位  ,并转换为字符发送出去
{ unsigned char g,s,b,l;
  l=N;
  b=l/100; //分解获得百位数据 如 117/100=1.17  自动舍去小数位得  1
  l=l%100; //取余数 舍去整数位 得 17
  s=l/10;  //17/10=1.7
  l=l%10;  //得 7
  g=l;           //  7

   //  48,49,50,51,52,53,54,55,56,57  字符字节表字符0-9的字节码
  if(b==0) // 百位为 0 就不发送了
   {
        if(s==0); // 十位为 0 就不发送了
           else UART_Send_Byte(s+48);
   }
           else {
           UART_Send_Byte(b+48);  // 字节48=字符0   如果百位是1   1+48=49   即=字符 “1”
           if(s==0); // 十位为 0 就不发送了
        else UART_Send_Byte(s+48);
    }

   UART_Send_Byte(g+48);   //个位不管是不是0  都发送
}

//——————————————————————————————————————————————————————————————————————————————————————————————————————
  main()
  {

unsigned int ASC=0;
system_Ini(); //设置通讯串口

    while(1)
   {
         ASC++;
         delay(500);

         if(ASC>=110)   //延时一段时间后读取18B20温度值
         {
          ASC=0;
          TemperatuerResult();//读温度,,,读取到的温度存在一个变量里
          delay(500);
          //———————————————————————————————————————————————————给文本控件赋值

          if(Temperature<121)  //DS18B20 最大测温为125度  所以限制只显示120以下的温度
           {

          UART_Send_Str("t0.txt="); //发送字符
          UART_Send_Byte(34);  //发送一个字节 ,为 引号  ,,文本控件的属性TXT为字符型,,,所以需要发送引号

          Integer_character_Send(Temperature);// 把整数数据 解析得到每 一位数,转为字符码 后 发送出去
          UART_Send_Byte(46);  //发送小数点
          Integer_character_Send(Decimal);        //发送小数位,,,注,DS18B20 的误差为0.5度,所以显示小数位没什么必要了,自我安慰一下

          UART_Send_Byte(34);  //发送一个字节 ,为 引号
          UART_Send_END();   //发送结束符

           }

           //———————————————————————————————————————————————————给进度条控件赋值
           if(Temperature<100)//进度条控件的数值如果超过100就会无效,所以大于100就不给他赋值了
           {
           delay(10);
           UART_Send_Str("j0.val=");
           Integer_character_Send(Temperature);         //进度条val属性是整数型,,,所以不需要发送引号
           UART_Send_END();

           }

         }
    }
  }
//—————————————————————————————————————————————————————?

网友A:
BQ引脚加上拉电阻,不知道你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单总线对时间要求高吧,可以调整延时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引脚加上拉电阻,不知道你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单总线对时间要求高吧,可以调整延时时间试试 ...

晶振11.0591 试了加个几k的电阻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11.0591 试了加个几k的电阻没有反应

我没看你的程序,我有个程序,是我用过的,应该是正常的,你参考一下,

#ifndef __18B20_H__
#define __18B20_H__

#include"STC15F2K60S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elay.h"                                                //延时函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_d[9]={""};

/*------------------------------------------------
                    端口定义
------------------------------------------------*/
sbit DQ=P1^7;        //ds18b20 端口

/*------------------------------------------------
                  函数
------------------------------------------------*/

/**************************************
复位DS18B20,并检测设备是否存在
**************************************/
void DS18B20_Reset()
{
    CY = 1;
    while (CY)
    {
        DQ = 0;                     //送出低电平复位信号
        delay_us(240);              //延时至少480us
        delay_us(240);
        DQ = 1;                     //释放数据线
        delay_us(60);               //等待60us
        CY = DQ;                    //检测存在脉冲
        delay_us(240);              //等待设备释放数据线
        delay_us(180);
    }
}

/**************************************
从DS18B20读1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DQ = 0;                     //开始时间片
        delay_us(1);                //延时等待
        DQ = 1;                     //准备接收
        delay_us(1);                //接收延时
        if (DQ) dat |= 0x80;        //读取数据
        delay_us(60);               //等待时间片结束
    }

    return dat;
}

/**************************************
向DS18B20写1字节数据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Q = 0;                     //开始时间片
        delay_us(1);                //延时等待
        dat >>= 1;                  //送出数据
        DQ = CY;
        delay_us(60);               //等待时间片结束
        DQ = 1;                     //恢复数据线
        delay_us(1);                //恢复延时
    }
}

void tempdate(void)
{
        unsigned char TPH;                           //存放温度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PL;                           //存放温度值的低字节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emp;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开始转换命令
    while (!DQ);                    //等待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读暂存存储器命令
    TPL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低字节
    TPH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高字节
        b =  TPH;
        b<<=8;
        temp = b + TPL;

          if(temp&0x8000)
             {
             temp_d[0]='-';        //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_d[0]=' ';

          TPH=temp>>4;
          TPL=temp&0x0F;
          TPL=TPL*625/1000;                                        //小数取一位近似处理

          if(TPH/100==0)
          temp_d[1]=' ';
          else
          temp_d[1]=TPH/100+0x30;                         //百位温度         这里不显示百位了     0x30是十进制数与ascii码的差值

          if((TPH/100==0)&&((TPH%100)/10==0))
          temp_d[2]=' ';                                                 //消隐
          else
          temp_d[2]=(TPH%100)/10+0x30;                  //十位温度

          temp_d[3]=(TPH%100)%10+0x3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_d[4]='.';
                temp_d[5]=TPL+0x30;                                   //小数点后一位
                temp_d[6]=' ';
                temp_d[7]='C';
}
#endif

网友:
单总线,对时间要求高,还是用定时器吧。程序太长。不看。。。

网友B:
调DS18B20,没有示波器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DS18B20,没有示波器很难搞。

几十块钱的逻辑分析仪即可。

网友:
其他C51单片机好用的代码移植到1T-STC51单片机上时如果不调整时间是难以正常运行的,读取的各个步骤加延时试试吧,另外延时函数也要尽量使用STC-ISP软件中对应相关系列芯片自动生成的代码。

网友(2022-10-18):
#include "OneWire.h"

/**
  * @brief  单总线初始化
  * @param  24M时钟
  * @retval 从机响应位,0为响应,1为未响应
  */

void DQ_Delayus(unsigned char t)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j;

        for (i=0;i<t;i++){
                j = 6;
                while (--j);
        }
}

unsigned char OneWire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AckBit;
        OneWire_DQ=1;
        OneWire_DQ=0;
        DQ_Delayus(500);                //Delay 500us
        OneWire_DQ=1;
        DQ_Delayus(70);                        //Delay 70us
        AckBit=OneWire_DQ;
        DQ_Delayus(500);                //Delay 500us
        return AckBit;
}

/**
  * @brief  单总线发送一位
  * @param  Bit 要发送的位
  * @retval 无
  */
void OneWire_SendBit(unsigned char Bit)
{
        OneWire_DQ=0;
        DQ_Delayus(10);                        //Delay 10us
        OneWire_DQ=Bit;
        DQ_Delayus(50);                        //Delay 50us
        OneWire_DQ=1;
}

/**
  * @brief  单总线接收一位
  * @param  无
  * @retval 读取的位
  */
unsigned char OneWire_ReceiveBit(void)
{
        unsigned char Bit;
        OneWire_DQ=0;
        DQ_Delayus(5);                        //Delay 5us
        OneWire_DQ=1;
        DQ_Delayus(5);                        //Delay 5us
        Bit=OneWire_DQ;
        DQ_Delayus(50);                        //Delay 50us
        return Bit;
}

/**
  * @brief  单总线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Byte 要发送的字节
  * @retval 无
  */
void OneWire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OneWire_SendBit(Byte&(0x01<<i));
        }
}

/**
  * @brief  单总线接收一个字节
  * @param  无
  * @retval 接收的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OneWire_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yte=0x00;
        for(i=0;i<8;i++)
        {
                if(OneWire_ReceiveBit()){Byte|=(0x01<<i);}
        }
        return Byte;
}
注意us延时必须匹配时钟频率